弱弱的问一句,要看mos供电波形,一般要多少M示波器

楼主(2023-07-19):
如题如题!!没用过这玩意,但是觉得要有
示波器

网友:
自用200M的。一般100M就够用了

网友:
100M就够了。

网友:
100M可以搞定板卡90%波形

网友:
供电波形要这么高??

网友:
是呀,板上的晶振除了32.768是KHZ级别的,其它的动不动就是几十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