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维修笔记

楼主(2023-07-19):
NM-C211 :开机电流0.69,测量CPU没有供电。47脚分压正常,怀疑桥,吹桥能跑码。取下来重值3V短路…可能没值好,又值了一次,和原故障一样。最后换桥亮机

A1466:进水腐蚀,开机红色电池关机。U5110EC复位芯片腐蚀 取了重新吹回去3.3出来了。接上小板排线开机跑马不亮,换排线后亮机。

W650SR:到手不充电,电池有80%的电,应该不是电池问题,查电池接口第4脚低电平说明检测到电池了,2.3脚数据 SMC只有2.2 不对。顺着图纸往前查,直连到OZ8681这个芯片,查芯片条件,输入没有电压。输入前面是一个三极管,三极管没有导通,换之。能充电了

机械革命钛坦plus:版号太小了看不清,不开机,到手有一股烧焦的味道。这个机子通病在充电头哪儿,老是虚焊,打开一看果然

充电头附近都烧了,好在没有碰到芯片之类的,简单处理一下,量了下阻值,没问题就开机了。开机后发现不充电。直接去找隔离管,有个管子对地了。换了测试能充电了。

T580:板号17812-1,故障是不充电。接上typc转接发现5V没有升压,升压条件升压芯片全部查了没有问题,换了故障依旧。第一次修到升压电路没什么经验,在论坛找了好几个相同问题的,依然没有解决。最后无奈买了诱骗器改装,看了改装视频准备改的时候发现,需要接入的VBUS电阻位置是对地为0的,想着当时量公共点没有短路啊,研究了下图纸发现这种电路有好几处保险。原来是走了弯路了,最后烧鸡是升压第一个保险前端电容短路了。最后装上开机升压和充电正常了。又是时间金钱换经验的一次维修经历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战神Z7,屏幕亮度调不了,直接换屏LED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