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dol13u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07-19):
一台华硕adol13u使用电池可以开机,插着电池适配器插上去不过保护隔离,把电池拔掉在插上去,在插上适配器就又能过隔离,然后拔掉适配器关机放置个几小时,在插上适配器又不过隔离,换过充电芯片,刷过bios还是一样,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该查哪一块

网友:
换隔离管包好

网友:
换第一个隔离管还是,隔离管都换了

网友:
先排查隔离管有没有虚焊?再排查隔离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前级管正常的话,后面的检流电阻换一个

网友:
遇到不充电, 或者有过大短路 或者插上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打短的直接把两个隔离管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