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关于bios芯片的一点心得

楼主(2023-07-19):
  收到客户送来DELL 5470笔记本一台。
故障:开机电流跳到0.7-0.8之间能持续1s左右掉电。
分析:掉电一般分3种情况。1 ,后级二级负载短路拉点供电,导致电源好信号拉低EC关机。2,供电输出功率不够,带不动后级负载,同样拉低电源好信号。3BIOS坏。
解决:拆机后测各个电感阻值基本正常,接内存上电掉电,不接内存不掉电,电流维持在0.6左右报警。不接内存测个电感供电正常,可以判断大概率应该是BIOS问题。刷BIOS后解决。
bios就不放了,用的是ming940630 大神的bios,很好用 。链接再此: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5342-1-1.html

特殊关注点:此机BIOS型号为25B64BS1G,没有资料,编程器也没有此厂家和型号,选择其他型号强刷报错,无法刷写。解决办法:更换同为64M的 BIOS 25Q64CVS1G刷入程序后正常。可能是我的编程器比较老。也可能是BIOS芯片坏,以后大家遇到此品牌此芯片一定要换个同容量的刷。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