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 DA0PS9MB8E0 不触发

楼主(2023-07-19):
测主供电正常,系统供电正常,测BIOS 1脚电压不停跳变,怀疑it8886he坏,换了故障依旧。测的it8886he 工作条件正常,查到u5003 一脚电压也跳变,摘掉后开机。但报错0188. 可以F1 跳过。应该是密码芯片程序错误。找不到程序。

网友:
估计是EEPROM的问题?

网友A:
EEROM的修复分为软件修复和硬件替换。软件修复概念类似于硬盘低

格原理,当软件修复后问题仍频繁产生则说明EEROM硬件存取数据已

不可靠,需要更换一个同型号芯片。
因此0175/0188/0189错误修复的基本步骤为:
1、先尝试软件修复EEROM数据,目前市场上已有这类ThinkPad专有

工具,目前市场上维修价格为200~500元不等。就技术而言其操作没

有任何难度,3分钟可修复。但如果修复后不定期又出现

0175/0188/0189错误,则需替换主板24RF08CT/24RF08BT/24RF08CN

硬件芯片。
注意:修复成功后,其UUID号如果都为0,则该机器0175报错已修复

,不会复发!!!
2、EEROM数据修复后,UUID号全部会清00,利用工具重新生成

ThinkPad合法的UU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ROM的修复分为软件修复和硬件替换。软件修复概念类似于硬盘低

格原理,当软件修复后问题仍频繁产生则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麻烦问一下,这个芯片可以刷一个好的数据进去,就像刷BIOS一样,能解决吗?还是只能修复?

网友:
应该是只能修复,不能修复的时候,就需要更换EERO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