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重启(1.8V供电被拉低)

楼主(2023-07-19):
      iPhone 7,故障为白苹果重启不进系统。拿到机器单板上电,电流触发起跳正常,到300mA重启,第一时间想到7代通病,音频坏导致白苹果重启。不过具体原因还得具体分析,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那就详细了解下吧!

      【故障机型】
iPhone 7

      【故障现象】重启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iPhone 7,故障为白苹果重启不进系统。

iPhone 7重启 图1

      拿到机器单板上电,电流触发起跳正常,到300mA重启,第一时间想到7代通病,音频坏导致白苹果重启。

      不过可以先刷机看一下,刷机可以正常刷过去,但是走进度条的时候就白苹果重启了,测量主板各处的供电阻值,发现供电1.8v的阻值只有33,明显不对被什么拉低了,查看线路上的元件,发现CPU旁边有个供电管烧黑了。

iPhone 7重启图2

iPhone 7重启 图3

      直接扣掉再测量1.8V阻值已经恢复正常,看图纸直接短接此供电管A1和A2脚即可,再开机测试,重新刷机一遍就可以开机了。

iPhone 7重启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好,拆个电压转换管,就修好了,佩服

网友:
你是高手,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