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突然不读了,bios显示“sm_nvmerom”

楼主(2023-07-19):
救救我…进不去系统倒没啥,里面的资料很重要,求助大神们解惑,盘还有救没了

网友A:
推荐办法:

    1.重启电脑,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选择ADVANCED(高级)选项;

    2.进入BOOT(启动)设置界面;

    3.找到“CSM(兼容支持模块)”设置选项;

    4.开启CSM 调至 Enable;

    5.按 F10 键确认保存设置并退出;

    a('show4');

    6.重启电脑,重新进入BIOS即可找到M.2 SSD了。

M.2固态硬盘无法识别?Bios开启CSM识别M.2固态硬盘方法

网友:
主控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办法:

    1.重启电脑,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选择ADVANCED(高级)选项;

    2.进入BOOT(启动)设置界面;

    3.找到“CSM(兼容支持模块)”设置选项;

    4.开启CSM 调至 Enable;

    5.按 F10 键确认保存设置并退出;

    a('show4');

    6.重启电脑,重新进入BIOS即可找到M.2 SSD了。

M.2固态硬盘无法识别?Bios开启CSM识别M.2固态硬盘方法

上午正常的,下午突然进不去系统了,应该是盘有问题,烫手。

网友C:
固件损坏,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件损坏,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
大概率是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午正常的,下午突然进不去系统了,应该是盘有问题,烫手。

先排除是不是电脑的问题?然后排除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D:
重要资料不要放到固态里面去,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要资料不要放到固态里面去,这是常识

网友:
固件损坏,,ROM模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