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宏碁检修过程,用最简单的方法排除不过第一个隔离管

楼主(2023-07-19):
客户经过熟人介绍,送来6台泡水电脑(因为当地涨洪水,所以电脑泡在水里了),这个宏碁笔记本就是其中一台,先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拆下主板仔细观察,发现主板有多处腐蚀。然后清洗。
主板清洗后烘干后,如图。

很多朋友会说,这个主板不严重啊。确实不严重,严重就不会有这个维修过程了。
先对主板各个供电打值,无异常。然后通电试机。没看图纸,直接找一个公共点的电容,量电压,隔离保护不过。然后根据板号LA-L301p去找图纸。然后在论坛一下找到对应的图纸,非常感谢这位网友。
先看下实物图。

然后看下电路图

现在来简单说下我知道的原理。

这个没什么说的,最后说一下ADAPDET。

19v 经过一个二极管,然后给充电芯片供电。然后说下pqb3 是一个反接保护

说了这么多废话,现在开始bq24781 的检修过程。第一个查28 脚VCC 电压,第二步查第6脚acdet,要注意一下,这个引脚使用了一下热敏电阻,如果板子温度很高,这个电压会异常。

现在说下ADAPDET,这个实际就是一个接口检测,仔细看下这个牌子的电源接口,

这个接口不正常,会导致acdet 被拉低

然后检查24 脚的线性电压。这个线性电压也是ACOK 的上拉电压。

因为找不到24781 的数据手册,论坛上网友说BQ24780S相同,于是参考这个数据手册。
看看ACOK 的英文

我就不翻译了。简音来说,就是acdet 要大于2.4V,后面还有的我暂时不翻译。
仔细检查,这几个条件都正常,外加一个这个电容不短路

但是第4脚的ACDRV 始终不升压。

数据手册的上的意思是。当ACOK 为高电平时,ACDRV 要大于cmsrc(第三脚) 6v 。
然后开始检修过程,既然不升压,首先要确认后级无短路,先拆了pqb12 。
还是不升压,拆了pqb11,然后找了一下保险电阻,直接短接了pqb11 的DS 级,还是不升压。

把电阻移开,保留一个引脚在焊盘上,一个一个的测试。那两个小电容漏电,也会导致不升压。电阻正常,然后焊接归位,电容可以先不装,还是不升压。那在ACDRV 电路上,只有pqb3 这个管子了,拆下管子,发现ds 居然阻值。管子坏了,拆了这个管子,然后ACDRV 成功升压。换了这个管子,把电容补上、把两个隔离管子装上,上电成功开机。屏是坏的。请忽略。

然后说下,这种BQ 芯片如果隔离管子是用ACDRV 驱动隔离管的,出现一下子导通,一下子不导通的时候,一定要排查后级电路。这个联想的就是这种故障。电流表一下为0 ,一下为0.01.后面检查有个管子有问题。差点CPU 都烧了。

写的不是很清楚,凑合着看。
BQ芯片检修流程,
1 先查供电
2 acdet
3 reg(芯片线性电压)
4 acok
5 acdrv
这是检查的第一步。如果怀疑后面电路不正常,可以断开第二个保护隔离管。

 会员344071100鑫豆2026-4-25 16:23
 会员763545100鑫豆2026-4-6 10:16
 会员590515100鑫豆2026-4-4 09:41
 会员921681100鑫豆2026-3-29 18:06
 会员1052057100鑫豆2026-3-27 12:10

七里香。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这机子修好了 能稳定运行不 到处都是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修好了 能稳定运行不 到处都是水

已经稳定运行半个月了,修之前说好,不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