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帮我看一下,自制优盘。

楼主(2023-07-19):
我是不是买错主控板了。颗粒是镁光的NW838,我从Flashinfo上查是支持慧荣3281的,为啥我看针脚有点不对啊。不敢继续操作了。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颗粒边上是三个脚位,主控板上有四个。虽然有空脚,还是不敢直接上啊。

网友A:
你最好买IS903主控板,然后用东芝颗粒最好了

网友:
你最好买IS903主控板,然后用东芝颗粒最好了,这款的开卡工具我有齐全的,你想要,就来吧

网友:
主板上标了U的一般是第一脚,你摆对了第一脚就可以

网友:
对好第一脚,直接贴上 就好了,

网友:
闪存很多是空脚,PCB为了布线方便不给空脚放焊盘,很常见的操作

网友:
好的   一会去试试  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买IS903主控板,然后用东芝颗粒最好了

我是把老的NGFF的固态硬盘拆了,想自己做一个优盘玩的。说白了就是交点学费,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老的NGFF的固态硬盘拆了,想自己做一个优盘玩的。说白了就是交点学费,学习一下。

有的颗粒搞上去是会没有反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颗粒搞上去是会没有反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搞上去用开卡软件看颗粒信息是有的,一量产就说找不到。下午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