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2080Ti不显示(核心开启信号未产生)

楼主(2023-07-19):
      技嘉2080Ti不显示,拆出显卡后先打一下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测到问题,用转换板看了下电流,只能上到00mA,这个电流核心是没有工作的,上电测了下电压......

      【故障机型】技嘉2080Ti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技嘉2080Ti,故障表现为不显示。

技嘉2080Ti不显示 图1

      拆出显卡后先打一下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测到问题,用转换板看了下电流,只能上到00mA,这个电流核心是没有工作的,上电测了下电压,发现12V,3V,5V,1.8V都正常,到核心供电就没有了,直接找到原理图核心供电的位置,查看U823的条件,发现EN信号PS_NVVDD_EN没有。

技嘉2080Ti不显示 图2

      那就继续往前追查。

技嘉2080Ti不显示 图3

      往前追查发现U44的2脚有1.8V电压,1脚电压为0,这个是与门,必须要1,2脚同高才能产生EN,那再分析1脚的产生条件,先测量1脚的阻值,400多,没有断线短路。

      查看D2发现前面信号有个NO STUFF,代表未装,那直接看D1。

技嘉2080Ti不显示 图4

      THERM_OVERT是个温控信号,测量电压正常有3.3V,那就不管他,再查看PS_NV3V3_EN电压为0,肯定不正常,追查PS_NV3V3_EN的产生条件。

技嘉2080Ti不显示 图5

      查到U40的时候发现1.2脚电压都有,4脚没电压,测量U40的5脚供电正常,4脚阻值正常,那问题很明显了,这个门电路找不到更换的直接短接1,4脚,再上电看一下核心开启已经有了,供电也出来了。

技嘉2080Ti不显示 图6

      【维修结果】将显卡装好,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技嘉2080Ti不显示 图7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维修起来就快

网友:
转换板是什么东东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