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_600-880G1_Z230系列 刷魔改BIOS支持NVME引导

楼主(2023-07-19):
第一次发长贴,本文适合小白。大师简单看一下就明白了。注:以下工具均来自网上各路大神,我只会拿来主义。

支持的机型列表
HP EliteDesk 800 G1 TWR Business PC
HP EliteDesk 880 G1 TWR Business PC
HP EliteDesk 800 G1 SFF Business PC
HP EliteDesk 800 G1 USDT Business PC
HP EliteOne 800 G1 Touch AiO Business PC
HP EliteOne 800 G1 Touch Retail System AiO PC
HP EliteOne 800 G1 AiO Business PC
HP EliteDesk 700 G1 MT Business PC
HP EliteDesk 700 G1 SFF Business PC
HP ProDesk 600 G1 TWR Business PC
HP ProDesk 680 G1 TWR Business PC
HP ProDesk 600 G1 SFF Business PC
HP ProOne 600 G1 AiO Business PC
HP Z230 ssf/twr全系列

第一步
找个空白U盘,使用diskgen格式化为FAT32,并勾选建立DOS系统(见图diskgen),格式化完成后打开U盘目录,找到fdauto.bat将其改名或者删除(这样就不会引导至dos版的diskgen)。解压DOSFlash_ver0256.rarU盘的根目录,然后重启系统从传统模式的U盘启动,进入U盘的DOSFlash目录,执行auto.bat或者DOSFlash.exe,将系统BIOS更新为官方的ver 02.65
diskgen图解

在执行BIOS更新前可以使用fptw64.exe备份BIOS(注意,Intel8系列主板对应的fptw版本为9.0),此为非必要步骤。若你的机器型号为同平台的600/680/700/800/800等型号建议备份BIOS以便分析(具体情况见目录内的支持机型.txt”处测试机型为HP ProDesk 680 G1 TWR Business PC)。
参考命令 fptw64 -d backup.bin -bios

第二步
使用AMISetup_IFR压缩包内的AMISetup_IFR.bat分析BIOS
参考命令 AMISetup_IFR.bat backup.bin
参见图1
其中BIOS Lock表示 BIOS被锁,BIOS Lock VarOffset - 0x?? 表示区码

分析BIOS之后,在解压的AMISetup_IFR目录内会自动生成一个"_Setup\setup_extr.txt"的文本文件。

参见图2(此文件有删减),其中有BIOS Lock, VarStoreInfo (VarOffset/VarName): 0x97, 二行相同的代码。此处要记处0x?? ,各个主板不同。

第三步
打开刚才格式化为FAT32分区的U盘。将Boot_Shell_AMISetupWriter.rar内的文件全部解压到U盘根目录(此压缩包为UEFI启动所需要的文件,不得解压到U盘内的任何目录中),重启电脑,从U盘的UEFI模式启动。会引导至Shell界面,执行amisetupwriter 0x?? 0x0
其中的0x?? 应该使用AMISetup_IFR.bat分析出来的区码代替。我们需要执行0x0关闭BIOS写入锁定。
0x1 - BIOS Lock - Enabled        0x1表示BIOS锁打开(无法写入)
0x0 - BIOS Lock - Disabled        0x0表示BIOS锁关闭(可以写入)
参考命令        amisetupwriter 0x97 0x0
此命令可重复执行,无任何影响。
参见图3-1与图3-2图标的BIOS区码为0x8A,按照自己分板的BIOS区码自行更改)
3-1
3-2(此处为680G1 800G1 880G1 Z230几个型号分析的都为0x97)

第四步,此处是重点!!!
关闭机器电源,拔下SATA接口旁边绿色跳线帽,并插入临近的针脚。
参见图4
图4
第五步
重新开机,引导到windows系统界面,从命令行进入“win_nvme”目录并执行wr_bios_nvme.bat,或者手动输入fptw64 -f bak_bios+me.bin -bios (此命令代码最好执行2次。不要为我为什么,可能是神的指示吧。)
参见图5与图6,细心的朋友应该会看到此处Flash芯片型号略有不同,那是因为测试的时候刷挂了一块主板,用编程器重写了另外一个同样容量的芯片,结果发现原序列号、服务代码、MAC地址都被克隆了(有会修改这些信息的朋友请告知一下,主要是修改MAC地址的方法)。这种情况同样会出现在联想的机器上面。联想的有个改MAC地址的工具。

第六步
关机,将跳线帽还原回来。跳线帽不还原开机BIOS信息里面检测不到ME版本,会导致启动过慢的情况。然后找个M2的固态装个PCI-E转接卡,插到PCI-E槽上(680G1x16槽只有一个,x1是三个,880G1x16槽是两个,x1也是两个),重启后进入系统BIOS的引导菜单“Storage--Boot Order”列表内的“UEFI Boot Sources”中看到“Windows Boot Manager”或者“Legacy Boot Sources”看到”PATA SS字样,说明NVME引导注入成功。
参见图7
至此大功告成。

附件内的bak_bios+me.bin文件是ver02.56版的的BIOS,在600G1 680G1 800G1 880G1上均测试通了的,可以在关闭bios lock之后改一下跳线直接刷入。
至于Z230也是通过此方法改变量关闭了bios lock之前刷入的,至于BIOS可以自行到官网下载之后用fptw64导出再插入nvme模块后再刷回即可。

若有问题或者想要交流的请加我微信xnxiaolou私聊(请备注来意)。

网友(2023-08-18):
谢谢楼主分亨好教程,只可惜上个月去黄鱼找人搞好!已收藏

网友:
对于我这种小白已经很高难道,只要没有实战经验

网友:
路过,温故一下老知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到垃圾站买了一个z230一个680twr来实践一下,把垃圾变成宝贝,保护绿色地球!

网友(2023-09-19):
学习学习.楼主加油,看好你的技术。

网友A:
注意,此bios基于680G1 TWR,对于680G1 SFF,800G1,880G1刷新后可能会存在未知BUG,目前还在测试中。

建议不同型号按照方法自行提取BIOS手动插入nvme模块后再刷回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此bios基于680G1 TWR,对于680G1 SFF,800G1,880G1刷新后可能会存在未知BUG,目前还在测试中。

...

测试是转接卡的兼容性问题,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高手如云

网友B(2023-10-29):
600G1 DM有不用编程器直接刷的办法吗?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B:
600G1 DM有不用编程器直接刷的办法吗?

用官网的可以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亨好教程

网友:
你好楼主,你这个BIOS支持DP接口4K高清输出吗?就是支持3840*2160分辨率。

网友(2024-09-25):
支持,正需要这个操作,不知道能否成功

网友:
这个刷完之后是否需要把锁再重新锁上呢

网友:
感谢分享,如何备份和刷新都有了,正巧需要

网友(2024-10-28):
这个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