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EX-B250M-V3的bios,官网下载不了

楼主(2023-07-19):
官网下载不了

网友:
搜搜本网,应该有

网友A(2024-04-16):
支持67,E3V5V6,部分89代,B0步进(直接上):
Celeron [2/2] : G4900 (SR3W4), G4900T (SR3YP), G4920 (SR3YL), G4930 (SR3YN), G4930T (SR3YQ), G4950 (SR3YM)
Pentium [2/4] : G5420 (SR3YH), G5500 (SR3YD), G5500T (SR3YE), G5600 (SR3YB), G5600T (SR3YF), G5600F (SRF7Y), G5620 (SR3YC)
Core i3 [4/4] : 8100 (SR3N5), 8100T (SR3Y8), 8300 (SR3XY), 8300T (SR3Y1), 8350K (SR3N4), 9100 (SRCZV), 9100T (SRCZX), 9100F (SRF7W), 9300 (SRCZU), 9300T (SRCZW), 9320 (SRF7X), 9350K (SRCZT), 9350KF (SRF7V)
U0步进(需屏蔽2短接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67,E3V5V6,部分89代,B0步进(直接上):
Celeron [2/2] : G4900 (SR3W4), G4900T (SR3YP), G4920 ( ...

这个BIOS直接魔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支持67,E3V5V6,部分89代,B0步进(直接上):
Celeron [2/2] : G4900 (SR3W4), G4900T (SR3YP), G4920 ( ...

这个支持隐藏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直接魔改了?

是的,支持A0B0步进的89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支持隐藏bios吗

隐藏BIOS?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2025-01-15):
BIOS容量有限,一个文件加不了,智能分成2个,B250M-V3E3EAEB08MB支持B0,U0
B0 (microcode 906EB):Celeron [2/2] : G4900 (SR3W4), G4900T (SR3YP), G4920 (SR3YL), G4930 (SR3YN),
G4930T (SR3YQ), G4950 (SR3YM)
Pentium[2/4] : G5420 (SR3YH), G5500 (SR3YD), G5500T (SR3YE), G5600 (SR3YB),                           G5600T (SR3YF), G5600F (SRF7Y), G5620 (SR3YC)
Core i3 [4/4] : 8100 (SR3N5), 8100T (SR3Y8), 8300 (SR3XY), 8300T (SR3Y1),
8350K (SR3N4), 9100 (SRCZV), 9100T (SRCZX), 9100F (SRF7W),
9300 (SRCZU), 9300T (SRCZW), 9320 (SRF7X), 9350K (SRCZT),
9350KF (SRF7V)
U0 (microcode 906EA)entium [2/4] : G5400 (SR3X9), G5400T (SR3XB), G5420 (SR3XA), G5420T (SR3XC)
Core i3 [4/4] :  9100F (SRF6N)
Core i5 [6/6] : 8400 (SR3QT), 8400T (SR3X6), 8500 (SR3XE), 8500T (SR3XD),
8600 (SR3X0), 8600T (SR3X3), 8600K (SR3QU), 9400 (SR3X5),
9400T (SR3X8), 9400F (SRF6M), 9500 (SRF4B), 9500T (SRF4D),
9500F (SRF6Q), 9600 (SRF4H), 9600T (SRF4F)
Core i5 QS [6/6] : 8600K (QNMM)
Core i7[6/12] : 8700 (SR3QS), 8700T (SR3WX), 8700K (SR3QR),
8086K (SR3QQ/SRCX5)
Core i7 QS [6/12] : 8700K (QNMK)
Core i7 ES [6/12] : 8700 (QN8H/QNLW), 8700T (QN8J),
8700K (QN8G/QNLU/QNLV/QNMR)
Xeon [4/4] : E-2124 (SR3WQ), E-2124G (SR3WL), E-2224 (SRFAV), E-2224G (SRFAW)
Xeon [4/8] : E-2134 (SR3WP), E-2144G (SR3WM), E-2174G (SR3WN), E-2234 (SRFAX),
E-2244G (SRFAY), E-2274G (SRFDE)
Xeon [6/6] : E-2126G (SR3WU), E-2226G (SRF7F)
Xeon [6/12] : E-2136 (SR3WW), E-2146G (SR3WT), E-2176G (SR3WS),
E-2186G (SR3WR), E-2236 (SRF7G), E-2246G (SRF7N),
E-2276G (SRF7M), E-2286G (SRF7C)
Xeon ES [6/6] : E-2106G (QNTM)
Xeon ES [6/12] : E-2136 (QNCU), E-2146G (QNCW), E-2176G (QNCV)
其他为P0R0步进
B250M-V3E3ECED支持P0R0步进,除B0直接上以外,其他U0,P0,R0均需要屏蔽针脚

网友:
3楼那个BIOS在使用E3的时候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