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编程器完美添加nvme模块进入联想IS7XM和IS8XM主板BIOS的详细方法和步骤

楼主(2023-07-19):
联想IS7XM(Q77Q75芯片组)IS8XM主板(Q87Q85芯片组)都有两个BIOS芯片。而且联想主板有BIOS验证机制,改过的BIOS文件,在DOS下无法刷入。只能用编程器。
下面我分享一下用CH341A编程器添加nvme模块到IS7XMIS8XM主板BIOS的详细步骤和经验。以联想IS7XM主板为例:
1、用CH341A编程器分别备份下图中两个芯片的BIOS文件(步骤是读取、校验、保存为.bin格式),得到8M2M两个文件,命名为8M.bin2M.bin,保存于桌面。
如果是联想IS8XM主板,就是8M4M两个文件。

2、打开winhex15.8-CN软件,合并上面的8M2M两个文件。具体操作是,在该软件界面的上方,找“工具”、“文件工具”、点击“文件合并”,输入文件名10M.bin,选桌面为保存的路径,点击“保存”。

随后,先点击8M.bin,点击附加;再点击2M.bin,再点击附加。最后点击“完成”。

会出现合并完成的提示。至此,两个BIOS文件合并成功。

3、用MMTool_5.07cn软件添加nvme模块。有两种方法:一是在CSMCORE不同的卷里添加。二是在CSMCORE相同的卷里添加。两种方法都能添加成功。
(1) CSMCORE不同的卷里添加,以IS7XM为例
打开MMTool_5.07cn,加载映像,打开刚合并成功的10M.bin,注意文件类型选All Files

随后选中倒数第二行,浏览,找到NVMeExpressDxE.ffs,选“插入压缩”,插入。

可以看到,已经添加进去了。
随后点击“另存映像为”,将插入NVMeExpressDxE.ffs后的新文件命名为10M-nvme,保存于桌面,得到一个.fd格式的文件。

(2) CSMCORE相同的卷里添加,以IS8XM为例
用常规方法在CSMCORE处插入NVMeExpressDxE.ffs,网上教程很多,就不重复说了。

4、打开winhex15.8-CN软件,将上面的10M-nvme进行分割,分割成一个8M文件和一个2M文件。
具体操作是,在该软件界面的上方,找“工具”、“文件工具”、点击“文件分割”。选中10M-nvme,点击分割。

跳出分割文件窗口,输入8M,确定。保存的文件名改为8M-nvme.bin,保存于桌面。

随后会自动跳出剩下的2M的窗口,此时保存的文件名改为2M-nvme.bin,保存于桌面。

5、用CH341A编程器将上面得到的2M-nvme.bin文件刷入BIOS芯片(8M-nvme.bin跟我们备份的8M.bin完全一样,就不用再重新刷入了,只刷入2M-nvme.bin即可)
6、将固态硬盘安装在转接卡上,插在IS7XM主板PCIE 16X槽,开机后进入BIOS,改为UEFI启动。用优盘重装系统。注意成功刷入nvme 模块后,BIOS的启动项Other Device里有一个看不到的项,就是你的固态硬盘,只是显示不出来而已。

我不打游戏,主要是办公,因此不用独立显卡。我的固态硬盘是西部数据SN730PCIE 16X槽能达到PCIE 3.0X4的速度,读取速度大概2700-3200MB/s

总结,我没有专门去了解CSMCORE的功能,为什么网上都把它说的那么神圣,必须要在它后面添加nvme模块,我认为添加到这个卷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反正添加后NVMeExpressDxE.ffs都是在这个卷的最后。
此外,添加到与CSMCORE不同的卷也可以。上面描述的IS7XM主板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事实证明,两种添加方式都可以。
nvme模块添加到与CSMCORE不同的卷后,分割后的文件只需要刷入2M-nvme.bin即可。但如果添加到CSMCORE后面了,分割后的两个BIOS文件都要刷入。
论坛里的wangmt9806大哥已经上传了IS8XM主板添加nvme模块后的4M8MBIOS文件。我就只在附件里上传了IS7XM主板的2M8M,已添加了通用的NVMeExpressDxE.ffs

网友:
有ISX6M完美上22NM的BIOS吗

网友A:
3代的平台告诉你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FPTW64导出bios,插入nvme,然后点休眠,再唤醒系统,再用FPTW64就可以直接刷回改好的BIOS了。

网友A:
另外联想的4代平台有一个pojie了的afudos,可以直接刷魔改的bios。

网友B:
合并后的文件,使用mmtool工具导入镜像后,就崩溃了,根本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并后的文件,使用mmtool工具导入镜像后,就崩溃了,根本行不通

要注意顺序。先点击8M.bin,点击“附加”;再点击2M.bin,点击“附加”。最后点击“完成”。
合并时8M在前,2M在后,分割也是这样。8M里面应该是包含了EC和前一部分BIOS文件,2M里面是后一部分BIOS文件,因此顺序不能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联想的4代平台有一个pojie了的afudos,可以直接刷魔改的bios。

感谢告知。那这个pojie了的afudos,哪里能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联想的4代平台有一个pojie了的afudos,可以直接刷魔改的bios。

请问能否分享pojie了的afudos?

网友:
感谢告知工具导入镜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否分享pojie了的afudos?

点我头像,那个联想的M4500 M6500 M8500的附件里面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我头像,那个联想的M4500 M6500 M8500的附件里面有。

点不进去啊,提示你的个人空间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不进去啊,提示你的个人空间不存在。

看我发的贴子。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13-1-1.html

网友(2023-08-26):
学习学习,在座的都是老师

网友D:
楼主,其它型号的主板nvme模块要如何插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其它型号的主板nvme模块要如何插入?

你的是联想H81主板吗?
有个软刷的方法,不需要编程器,你试试。
联想ThinkCentre M4500T/S 4代H81平台软刷NVME 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14-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其它型号的主板nvme模块要如何插入?

联想主板的BIOS添加nvme模块并不难,关键问题是修改过的BIOS能不能刷进去。
没有编程器,可以用17楼里的软刷方法。
有编程器,步骤也都是大同小异,读取和备份两个BIOS芯片的数据,合并、添加nvme模块,分割,再用编程器分别刷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主板的BIOS添加nvme模块并不难,关键问题是修改过的BIOS能不能刷进去。
没有编程器,可以用17楼里的 ...

感谢感谢!CH341A的编程器到手了,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联想H81主板吗?
有个软刷的方法,不需要编程器,你试试。
联想ThinkCentre M4500T/S 4代H81平台 ...

感谢楼主,手头上有些联想的和DELL的旧机,想利用起来 ,Lenovo H5060有几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手头上有些联想的和DELL的旧机,想利用起来 ,Lenovo H5060有几台

联想H5060的cpu是酷睿6代的处理器,搭配的主板是100系列芯片组,是原生就支持nvme硬盘启动的。你开机进BIOS看看启动项里有没有NVMe0这个选项,如果有,就不用再添加nvme模块了。英特尔的芯片组,从100系列开始就原生支持nvme了。

网友:
支持一下啊啊啊

网友F:
有关机后找不到网卡的问题,重启后又好了,还一个问题就是风扇转速不能提高。

网友:
支持一下 ,自己做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关机后找不到网卡的问题,重启后又好了,还一个问题就是风扇转速不能提高。

是ME的原因,我手里没有纯净版的ME,就没有将我上传的BIOS文件替换为纯净版ME。
如果你有CH341A编程器,可以按照我写的步骤将你自己的IS7XM或IS8XM主板BIOS里添加NVMe模块,用编程器分别刷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G:
IS8XM主板添加nvme模块后的4M

网友:
引用 网友G:
IS8XM主板添加nvme模块后的4M

你是想问什么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加油,看好你的技术。

网友H:
有哪位大哥刷成功了。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哪位大哥刷成功了。介绍一下好吗?

你有编程器,按照本帖我写的步骤操作就行了。注意IS8XM主板是8M和4M两个BIOS芯片。
没有编程器,就软刷,这里有链接,你按照他的方法操作。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13-1-1.html

网友:
正在等待编程器,认真学习

网友I(2023-09-28):
问个问题,要是更新官网bios后是不是又不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个问题,要是更新官网bios后是不是又不可以了?

这是肯定的。因为刷入新的BIOS之前会先擦除旧的BIOS。
本来你的BIOS里已经添加了NVMe模块,你更新官网BIOS后,这个NVMe模块就没有了。

网友:
非常感谢!真需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详细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J:
求教大佬,IS7XM按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13-1-1.html直接操作,还是将楼主提供的 2M和8M已添加nvme的文件替换贴子里的BIOS文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求教大佬,IS7XM按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13-1-1.html直接操作,还是将楼主提供的 2M和8M ...

如果你是软刷,需要pojie了软件才能刷进去。
这个链接是针对IS8XM(Q87/Q85)的。那个pojie了的软件是否也能用于IS7XM(Q77),你要问问那个帖子的主人。我上传的8M和2M只能用编程器刷,不能直接软刷,8M和2M合并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BIOS文件。8M里包含了描述区、GbE、ME和前一部分BIOS,而联想官方下载到的主BIOS只有4.5M,大小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求教大佬,IS7XM按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13-1-1.html直接操作,还是将楼主提供的 2M和8M ...

这个是我添加了NVMe的,你用刷IS8XM的那个已pojie的软件,刷一下这个试试

网友(2023-10-30):
楼上威武!衷心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求教大佬,IS7XM按照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4213-1-1.html直接操作,还是将楼主提供的 2M和8M ...

楼上威武!衷心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添加了NVMe的,你用刷IS8XM的那个已pojie的软件,刷一下这个试试

楼上威武!衷心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楼上威武!衷心感谢!

能刷进去吗?
我也不确定那个pojie了的刷IS8XM的BIOS的工具是不是也适用于IS7XM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楼上威武!衷心感谢!

再次请教,这个CAP文件只有4M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楼上威武!衷心感谢!

用UEFITOOL将您的CAP(4M)的转化为ROM,然后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再次请教,这个CAP文件只有4M吗

IMAGE9S.CAP是联想官方IS7XM主板的BIOS升级文件的名字。我添加了NVMe后,把改过的文件的名字改成跟官方BIOS一模一样的名字了。
官方BIOS下载地址:Flash BIOS update - ThinkCentre Edge 92, ThinkCentre M82, M92 and M92p, ThinkStation E31 - Lenovo Support RO  https://pcsupport.lenovo.com/ro/zh/products/desktops-and-all-in-ones/thinkcentre-m-series-desktops/thinkcentre-m92/downloads/ds029265-flash-bios-update-thinkcentre-edge-92-thinkcentre-m82-m92-and-m92p-thinkstation-e31?category=BIOS
你下载后一看就明白了。
IMAGE9S.CAP只是主BIOS,不含描述区域、GbE和ME,因此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只能DOS下软刷,但你刷BIOS的软件必须是pojie了的,才能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UEFITOOL将您的CAP(4M)的转化为ROM,然后刷可以吗

添加了NVMe的IMAGE9S.CAP只能在DOS里用pojie了的软件刷进去,跟格式是ROM还是CAP没有关系。
这个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UEFITOOL将您的CAP(4M)的转化为ROM,然后刷可以吗

联想主板向BIOS里添加NVMe容易,难的是怎么刷进去。
一个方案,把刷BIOS的工具pojie了,在DOS下刷。另一个方案就是用编程器硬刷。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能刷进去吗?
我也不确定那个pojie了的刷IS8XM的BIOS的工具是不是也适用于IS7XM

报错Problem getting flash information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报错Problem getting flash information

联系一下会员1174875,请他弄一个pojie的刷BIOS工具,针对联想IS7XM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系一下会员1174875,请他弄一个pojie的刷BIOS工具,针对联想IS7XM主板

衷心感谢!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J:
衷心感谢楼主热心!在您的提醒下,我翻到1174875大佬的贴子,根据他说的步骤成功刷入
3.找一个能引导的Windows系统盘(最好是Win10)。重启进Win10,cmd下运行powercfg -h on 打开系统睡眠功能。然后点击开始菜单的睡眠,让系统进入睡眠状态。
4、观察CPU风扇,停转后按键盘任意键唤醒系统。
5、进桌面后打开cmd进入nvme目录,执行wr_bios.bat文件内的命令fptw64 -f nvme.rom -bio
之前,我一直按电源进入休眠,过几分钟再按电源唤醒,FPTW64刷入时总是报错写保护。而按照这三步就成功刷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衷心感谢楼主热心!在您的提醒下,我翻到1174875大佬的贴子,根据他说的步骤成功刷入
3.找一个能引导的Win ...

祝贺,终于成功了

网友(2023-11-30):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K(2024-01-12):
下单了编程器,等到货后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单了编程器,等到货后尝试下

有编程器,按照我写的步骤操作即可。
注意开机进BIOS设定启动方式为UEFI,NVMe固态硬盘为GPT分区格式。

网友:
支持!受益匪浅!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A:
3代的平台告诉你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FPTW64导出bios,插入nvme,然后点休眠,再唤醒系统,再用FPTW64就可 ...

记录一下,等我的IS7XM到手后赶紧搞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联想H5060的cpu是酷睿6代的处理器,搭配的主板是100系列芯片组,是原生就支持nvme硬盘启动的。你开机进BI ...

联相的BIOS里边没有,dell我加了nvme驱动后,同时要接上SATA硬盘,不然NVME扩展卡上的硬盘无法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相的BIOS里边没有,dell我加了nvme驱动后,同时要接上SATA硬盘,不然NVME扩展卡上的硬盘无法启动。

戴尔主板我也有一块。刷入NVMe模块后,只通过转接卡用NVMe固态硬盘,没有第二块SATA 硬盘,开机会提示错误,但不影响进系统。

网友L(2024-04-27):
把你会不会不好不好那边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你会不会不好不好那边不能

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楼主能分享这么详细的魔改过程。我的机器是惠普品牌机。
主板是H110系列,BIOS是AMI的,这个BIOS没有锁可以随意修改。
我通coffeetime0.99软件:升级了ME并关闭、升级了微码(6\7\8代)、升级了VBIOS和GOP。
成功刷入魔改的BIOS后,能亮6代,但还是不能亮7\8代。
不知道啥原因。望给予指导。

魔改BIOS下载,微云地址:https://share.weiyun.com/MS9kADB4

网友(2024-06-08):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附件

网友:
高手在人间,利害。

网友(2024-07-28):
技术帖子必须要顶起来

网友(2024-12-20):
这是个大工程 ,没两下子真弄不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刚好需要,下来试试,多谢

网友(2025-03-03):
感谢分享,待会试下我的联想

网友:
点两下扣2分

网友:
点两下扣 2个2分

网友(2025-04-08):
反复读贴,反复学习,把理论搞扎实了再下手。

网友(2025-10-11):
谢谢楼主分享教程和经验,一般只分享教程很少分享经验,祝楼主身体健康。

网友M:
你好麻烦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发的IS7XM主板的2M和8M两个BIOS文件只刷一个2M的BIOS文件可以吗?

网友(2025-11-25):
引用 网友M:
你好麻烦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发的IS7XM主板的2M和8M两个BIOS文件只刷一个2M的BIOS文件可以吗?

NVMe模块插入到bios的最后面,切分后就在2M的里面了,此时只刷入2M即可

网友N:
您好!我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你制作好的那个2M的文件吗?同样的主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您好!我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你制作好的那个2M的文件吗?同样的主板。

理论上可以。但需提前用编程器分别把8M和2M这两个bios芯片里的内容读取出来并备份保存好。如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刷回去。
最好还是先用编程器备份bios,合并,添加nvme模块后再切分,分别刷进去。因为联想主板的bios里含有UUID、序列号、网卡MAC地址等信息。刷了我的,你主板的上述信息就变成我的了,可能会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需提前用编程器分别把8M和2M这两个bios芯片里的内容读取出来并备份保存好。如有什么问题, ...

好的,受教了,谢谢您啊

网友(2026-04-06):
非常详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