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BDM4350闪屏

楼主(2023-07-19):
故障:接hdmi图像刚开始正常,一会就闪屏了,表现为图像正常但屏幕明暗闪烁,有时会黑屏。请大神指教一下是灯管问题还是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灯管老化保护,电源板供电不正常,驱动板故障,都有可能。
只能拆开看看了。

网友:
背光老化

网友:
现在是一出画面就黑屏

网友:
现在是一出画面就黑屏
感谢大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