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这里烧坏的芯片是不是一

楼主(2023-07-20):
华为笔记本这里烧坏的芯片是不是一摸一样的型号啊我上了可以看到型号的这里,上了两个KHL4,但是上上去会烧芯片,哪位大师有在修这个机器的可以帮我拍一下这里,和告知一下这个芯片的脚位图吗

网友A:
有图纸就好办了 ,换个试试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好办了 ,换个试试看下

有图纸就好了 就是没有

网友:
这不是华硕吗》》?

网友(2023-09-10):
长方形的旋转一百八十度试试,没点位图就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