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V5-PLUS 不读USB

楼主(2023-07-20):
各位大神··请问下有没有人遇到 B85M-V5-PLUS  不识别USB  BIOS 已经更新 设置USB 都是开启状态(除了2个蓝色 3.0 可以正常使用)其它的都不行,USB 5V 输出正常,阻抗也是正常的,没有找到真正原因,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安装驱动试试

没有安装,但是重装系统过

网友A:
重装系统之后,安装驱动是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之后,安装驱动是少不了的

更新驱动也是一样的
    但不知道驱动行不行·······

网友A:
检查USB通往南桥的两个数据的二极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USB通往南桥的两个数据的二极体值

有图纸吗??????

网友:
中间2根线就是数据库线

网友:
拆ESD 6脚芯片

网友:
找USB 5伏供电芯片换掉试试看吧   还有打一下USB口阻值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