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16L11 不发出sus_on 求助,是不是EC的问题?

楼主(2023-07-20):
首先这款没有图纸,我是参数了MS-16j51
故障:没有3v 5v待机电压
测:待机芯片 3脚 13脚 12脚都正常
只有6脚和20脚 EN1和EN2=0V

现在这个sus_on是从EC发出来,测EC,供电和复位都有3.3V

KB9028Q C 测下面100脚 sus_on=0V 95脚rsmrst=0v 117脚=0V

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EC是有程序的,是不是直接换一个了?还是再查别的条件

网友A:
是不是触发以后出3 5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触发以后出3 5v ?

V星的不太可能吧

网友:
我的是MS-16R51 也是不触发,换EC正常工作,3/5V触发后才有,关机后3/5V保持5秒。

网友:
KB9028Q C 录程序简单,在线脱机用RT809F都可以,,成功100%  .

网友:
查EC 53脚 LID#  正常3.3V  .

网友:
触发后才有,建议刷程序或者换

网友:
ec供电正常,就刷ec吧,

网友:
换e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