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5 2019CPU降频锁0.4GHz(过热检测信号被拉低)

楼主(2023-07-20):
      联想小新15 2019,故障为CPU降频锁0.4GHz。这种一般是有个PROCHOT的信号有问题导致的降频锁频,我们直接找到图纸来确定信号位置来修,具体怎么操作,看下文详解!

      【故障机型】联想小新15 2019

      【故障现象】CPU降频锁0.4GHz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联想小新15 2019,故障表现为CPU降频锁0.4GHz

联想小新15 2019CPU降频锁0.4GHz 图1

      这种一般是有个PROCHOT的信号有问题导致的降频锁频,我们直接找到图纸来确定信号位置来修。

联想小新15 2019CPU降频锁0.4GHz 图2

联想小新15 2019CPU降频锁0.4GHz 图3

      看了下图纸,没有点位,但有原理,基本上这个信号到了充电IC,CPU供电芯片,EC和CPU里面,测量此信号被拉低为0,阻值正常,我们直接逐个排除就好了,方法很简单,直接把到芯片的这个线路断开或者拆掉芯片,CPU我们拆不了,所有我们采用刀片将到充电IC和CPU供电的线路分别切断,再看是谁拉低了供电。

联想小新15 2019CPU降频锁0.4GHz 图4

联想小新15 2019CPU降频锁0.4GHz 图5

      断开后发现CPU供电这边线路一切断就PROCHOT电压3.3V就出来了,说明是CPU供电IC损坏,直接订购新的芯片回来更换,换完芯片开机测试已经不再锁频率。

联想小新15 2019CPU降频锁0.4GHz 图6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测试可以成功点亮,进系统测试录音,相机,声音,WiFi都正常,进行烤机压力测试半小时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维修的时候就相当快

网友:
         不会掉电吗?

网友:
割线不是好习惯

网友:
看来楼主对各路信号熟记于心

网友:
牛B  割板子断开线路我也经常用 。 只是这个信号有什么用 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对于有的信号,理解不了,谁有信号英文的解释。

网友:
好知识,一般就只说是CPU 供电IC损坏没说哪个信号。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各位大神的无私奉献

网友:
正修一个联想的机器也锁屏0.4,最开始卡LOGO,换cpu供电芯片后能正常进系统待机正常,只要多运行几个程序,CPU电压马上到1.6V,cpu很烫降频到0.4 不知道是不是CPU挂了,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已加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维修的经验,

网友:
降频好多充电异常,电池和充电芯片

网友:
以前有一台y7000也是这问题,没搞定。看完这贴有启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的信号,理解不了,谁有信号英文的解释。

CPU过温指示,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时通知南桥 I/O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个,没搞定,学习了

网友:
PRO(protect ) 保护    Cpu      HOT热      cpu热保护  ????  风扇有没有狂转呢,按理说也会狂转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技术过硬,感谢分享。

网友:
如果当时没有芯片,客户催的急,时间不允许的话。 我在想,既然是信号被拉低,其它功能正常,那可以不可以把那个去故障芯片的那个地方断开,然后用电阻上拉,来维持这个信号的正常电压,是不是就解决了? 这个芯片应该是只有这一个内部模块故障了,其它功能正常。不然也不可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