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K维修(远程学员

楼主(2023-07-20):
华硕B150M-K维修(远程学员,新手一枚,首次发帖,)
手上有片华硕B150M-K主板,经常开机能触发不掉电无显示,
COMS电池放电后基本都能点亮(偶尔会不亮),
点不亮时测试全板电压,待机3V正常,内存VPP2.5V不稳定,时有时无,
参考点位图测量PL502电压VPPDDR不正常,反推测量PL501有5V电压,PC509 516 511都有正常5V电压,
芯片PU502输出时有时无,
果断更换此芯片后,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华硕内存蓝屏,或重启这个VPP2.5V坏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内存蓝屏,或重启这个VPP2.5V坏的最多

是啊,之前客户就是会不定时蓝屏,找不出原因就给客户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