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Centre M8500T/S 4代Q85平台软刷NVME BIOS

楼主(2023-07-20):
版本号为FBKTC6A,BIOS日期20160622
请在DOS下执行目录内的auto.bat升级或者降级到FBKTC6A,重启后进BIOS直看是否正常。
然后在DOS下执行NVME目录内的nvme.bat刷新即可。
装上PCI-E转接卡,PE下格式化为GPT模式,然后安装系统即可。
系统安装完成后把引导优先模式改在UEFI ONLY
第一启动设备改成Other即可。
软刷简单明了,方便快捷。不明白的可以加我微信咨询。 v: xnxiaolou

网友A:
第一步执行auto.bat,报错,提示当前版本96,需要97或者更新版本,然后就退出了。
直接执行nvme.bat,刷完可以直接m2启动系统了。

网友B:
先刷原版是怕出现一些异常问题,不刷原版强刷nvme也行。感谢反馈。

网友(2023-09-12):
非常感谢,先用rufus制作了一U盘DOS启动盘,然后将下载文件解压后,全部拷入启动盘的根目录,再按楼主和2楼的方法,直接进入nvme目录下运行nvme.bat。Bingo!这就是在nvme系统盘启动的win10中回复,感谢楼主和2楼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执行auto.bat,报错,提示当前版本96,需要97或者更新版本,然后就退出了。
直接执行nvme.bat,刷完 ...

感谢分享,我也是直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原版是怕出现一些异常问题,不刷原版强刷nvme也行。感谢反馈。

老大可否把此提示也放在首楼,谢谢,我就是直刷的

网友:
技术流 帮顶1!!

网友:
有哪位大哥刷成功了。介绍一下好吗?

网友:
我已刷成功了

网友:
是的。只要Other Device左侧出现一个箭头,点开后下面有一片空白,就是刷NVMe成功了。联想主板再怎么折腾,也看不到固态硬盘型号,因为联想没有Z97和H97的主板。即使有Z97和H97主板,也必须是Aptio 4的BIOS且支持NVMe,才能提取Nvme、NvmeSmm、NVMEINT13三个模块。

网友C:
今天用买的CH341A试手一下。说说感觉受,我是在WIN11下安装程序。要用CH341A查Q87主板U4.U5二BIOS芯片型号。左U4是MX25L6405D,要刷8M的容量,右U5是MX25L3205D,要刷4M的容量,版本是2021.12.23.有NVME可以上PCIE的NVME硬盘,这理提醒一下最好用NEOPROGRAMMER软件刷机,我刚开始用CH341A代的刷机软件老报故障。刷不了后上网查一下。用NEOPROGRAMMER软件刷机好好用,但是我又刷回来了,会员1174875给的版本号为FBKTC6A,BIOS日期20160622,在DOS下执行目录执行NVME目录内的nvme.bat刷新即可。
装上PCI-E转接卡,PE下格式化为GPT模式,然后安装系统即可。
系统安装完成后把引导优先模式改在UEFI ONLY
第一启动设备改成Other即可。我喜欢这种刷法,所以在刷回来了

网友:
有坛友在maxdos下面调用auto.bat刷原版bios会报错,使用空U盘在diskgen里面重做一个freedos就没问题。

注:以上我测试的也是基于diskgen制作的freedos。

网友B:
在某些M8500T机型上(只看了出厂日期是2016年生产的),FBKTC6A版本的BIOS偶尔会出现关机不断电或者重启的情况。基于最新版的BIOS重新做了一个支持nvme的,稍后发上来。

网友:
赞,手上有个惠普的4代,还以为这可以直接支持呢,还好暂时没买转接

网友B:
惠普四代的平台在我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有软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四代的平台在我另外一个帖子里面有软刷的方法。

每天回帖的人太多。很多帖子都找不到了。
惠普四代怎样软刷,发个链接吧。

网友D(2023-10-27):
麻烦问一下大佬,联想Q77的主板IS7XM可以直接这样刷吗?还是需要替换BIOS文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大佬,联想Q77的主板IS7XM可以直接这样刷吗?还是需要替换BIOS文件?谢谢

Q77的参考我发的别个一个三代平台的贴子去操作。

网友:
我Q77用这个管用嘛

网友:
老师能不能出一个 bios[9sjy75usa].exe (Q77) 教程 谢谢
https://think.lenovo.com.cn/support/driver/driverdetail.aspx?DEditid=51641&eqid=d9704eaf00015876000000036469c32e     这个最下边就是联想官方 Q77的 BIOUS
我用这个源文件插入nvm协议后 用AFUDOS 更新就是过不去 提示  “” rom file size does not match existing bios size “”     谢谢老师

网友D:
恳请大佬帮帮忙,能不能POJIE一个工具,刷联想IS7XM主板BIOS。添麻烦!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可以绕开安全验证。

网友:
学习了   研究下我的老主板Q87

网友(2023-12-31):
多谢可以啊,尤其是这个第二步的AFUdebug,跳过联想安全检查。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恳请大佬帮帮忙,能不能POJIE一个工具,刷联想IS7XM主板BIOS。添麻烦!

他那个nvme里面有个afudebug.exe,你用来试试看

网友:
刷完nvme启动不了了

网友E:
牛牛,收藏AFUdebug,成功刷入自己修改的最新版的BIOS。
进PE装系统,UEFI引导,就能成功启动。
上传我做的基于最新的FBKTE0A的BIOS

nvme.rom

网友(点评):
您提供的“nvmev.rom”很好,避免BIOS版本回退。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E:
牛牛,收藏AFUdebug,成功刷入自己修改的最新版的BIOS。
进PE装系统,UEFI引导,就能成功启动。
上传我做 ...

怎么我用AFUdebug到了擦除那一步就卡住死机了

网友:
都是牛人,大神们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可以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大佬,联想Q77的主板IS7XM可以直接这样刷吗?还是需要替换BIOS文件?谢谢

shishi
行不行

网友:
正好买了IS7XM 可以试试了

网友:
学习了 就是积分还差一点

网友:
这主板有前置u3没?

网友(2024-04-08):
需要备份mac么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某些M8500T机型上(只看了出厂日期是2016年生产的),FBKTC6A版本的BIOS偶尔会出现关机不断电或者重启的 ...

我遇到这个问题,lz能发一下新bios吗

网友:
好需要啊!我想直接刷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2024-05-19):
这个好,还能自定义SN和主机型号

网友:
多谢了,正需要,厉害

网友:
Q87是一样的吗?

网友F:
联想的Q87刷好以后,有点问题。
直接开机可以M2引导,启动也正常。但是选择重启,M2硬盘就找不到了,提示找不到启动设备。用U盘引导进PE,也没有M2硬盘。关机后再启动就没问题。

网友F:
Q87主板,刷新很顺利,安装系统也没问题。但转接卡插到第一个3.0插槽,重启后M2硬盘就会丢失,显示无启动设备。
转接卡插到第二个PCIe2.0插槽,重启没有问题。请问你们的正常吗?是我的转接卡兼容性问题吗?
现代的PC801 PCIe4.0*4的卡,第一个3.0插槽跑分6221,第二个2.0插槽跑分5790,4K性能差不多。
两个插槽win10启动都很快,都是一闪而过,比SATA要转几个圈圈快点。

网友(2024-06-22):
学习一下,正好有同款主板要刷

网友(2024-08-17):
先下载下来收藏在使用

网友(2024-10-23):
谢谢楼主分享,刚刚需要这个bios。

网友:
亲测有效,一次成功,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Q87主板,刷新很顺利,安装系统也没问题。但转接卡插到第一个3.0插槽,重启后M2硬盘就会丢失,显示无启动设 ...

用4.0的固态在某些机器上面有兼容性问题,最好还是用3.0的PC711之类。

网友:
非常感谢,我的是Think central M6500T-N000,用的是联想q85主板,这个BIOS能完美兼容,先用大白菜制作了一U盘DOS启动盘,然后将下载文件解压后,全部拷入启动盘的根目录,再按楼主和2楼的方法,直接进入nvme目录下运行nvme.bat。Bingo!这就是在nvme系统盘启动的win10中回复,感谢楼主和2楼的分享!

网友:
intel的网卡用软件随意可以修改mac

网友(2024-12-07):
感谢分享,我准备试一试。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解决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用买的CH341A试手一下。说说感觉受,我是在WIN11下安装程序。要用CH341A查Q87主板U4.U5二BIOS芯片型号 ...

感谢分享经验,回家试试看。

网友:
楼主,这个刷联想IS8XM也可以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按照楼主方法,顺利将我的IS8XM主板刷新(写BIOS时最好把把SATA硬盘拔电,只用DOS的U盘启动,不然很难进DOS老是进SATA系统),上NVME做系统盘顺利。主板认盘后,最开始要用原版win10安装系统一遍后,再用GHOST还原别的纯净版镜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Q87刷好以后,有点问题。
直接开机可以M2引导,启动也正常。但是选择重启,M2硬盘就找不到了,提示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每次都要冷启动,才能找到M2盘

网友:
多年老机子,正好可以折腾一下了

网友(2025-01-18):
感谢分享,一直在寻找怎么刷,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多谢分享,h81的板子不知道可否支持

网友:
老机器翻出来折腾折腾

网友:
大佬,这个最方便使用

网友(2025-02-25):
谢谢分享,我下载了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我也来下载试试

网友:
这个是IH81m主板么?

网友:
IH81M黑屏了呢,是不是主板型号不对

网友:
非常完美,报废了,哈哈

网友:
非常好用,已测试

网友(2025-04-06):
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