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Centre M4310 3代H61平台软刷NVME BIOS

楼主(2023-07-20):
支持主板型号为IH61M

1、DOS下面进dos目录下面执行auto.BAT升级或者降级到F1KT74A。
2、重启进BIOS查看版本确认正确。
3、找一个能引导的Windows系统盘(最好是Win10)。重启进Win10,cmd下运行powercfg -h on 打开系统睡眠功能。然后点击开始菜单的睡眠,让系统进入睡眠状态。
4、观察CPU风扇,停转后按键盘任意键唤醒系统。
5、进桌面后打开cmd进入nvme目录,执行wr_bios.bat文件内的命令fptw64 -f nvme.rom -bios
6、重启,进BIOS,并闭CSM引导,查看引导选项里的other boot和SATA1是否开启,保存后关机。
7、装个M2固态。GPT分区重装系统,UEFI引导。搞定收工!

网友:
步骤很详细,值得后学者学习,赞一个

网友:
步骤相当详细,路过学习,赞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试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从第二步开始,因自己的主板的BIOS已经是F1KT74A .
然后到"5、进桌面后打开cmd进入nvme目录,执行wr_bios.bat文件内的命令fptw64 -f nvme.rom -bios" 稍微要弄清楼主的意思,先执行wr_bios.bat,再执行"fptw64 -f nvme.rom -bios" 后面的命令要一起全部输入。
最后搞定了NVME硬盘启动并安装系统。
谢谢楼主!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主板上,不能安装原版win11 22H2专业版,复制完文件,第一次重启,蓝屏出错。而安装win11 21H2 是可以的。(不喜欢PE下安装,PE下是可以安装)
然后在另外的技嘉B250M机器上安装好win11  22H2,用娱乐大师打好驱动,再把此硬盘装到 联想H61M 上,全部正常(如果在B250M上只装好系统,不打上驱动,直接拆装到 H61M上,启动也是出错蓝屏)
注意,系统安装时,针对win11的硬件不能安装问题,已用修改注册表的方法解除。
按上面我的测试,我认为可能是win11中的系统自带的驱动和H61M中的硬件有冲突。(原机自带的BIOS,刷新过的BIOS都试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你还装11:liuhan:

网友A(2023-09-27):
这个搞好了,但要装win7 怎么都装不上去,卡logo,各位大神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搞好了,但要装win7 怎么都装不上去,卡logo,各位大神有解决的办法吗?

NVMe固态硬盘安装win 7,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含有NVMe和USB3.0驱动并且支持UEFI+GPT模式快速启动的系统镜像安装。
比如这个链接。雨林木风Win7旗舰版64位下载_雨林木风Win7 SP1 64位旗舰版V2021.05 - 系统之家  https://www.xitongzhijia.net/win7/202105/20995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Me固态硬盘安装win 7,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含有NVMe和USB3.0驱动并且支持UEFI+GPT模式快速启动的系 ...

试过了,各种版本的,什么注入,修改启动文件,都不顶事,加了个80G的硬盘(删除所有分区),打开csm,解决了,不加盘的话没有启动菜单无法启动,目前读写1000多,比较满意

网友:
我给一个支持nvme的win7你,加我微信xnxiaolou私聊。

网友:
H61也能用上nvme 太幸福了

网友:
原版bios已经升级到74A,再执行wr_bios.bat,软件提示Error 280 : Failed to disable write protection for zhe BIOS space,无法刷新,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进BIOS里面关闭bios的写保护就行了。

网友(2023-10-30):
q77的 能用这个吗

网友:
3.找一个能引导的Windows系统盘(最好是Win10)。重启进Win10,cmd下运行powercfg -h on 打开系统睡眠功能。然后点击开始菜单的睡眠,让系统进入睡眠状态。
4、观察CPU风扇,停转后按键盘任意键唤醒系统。
5、进桌面后打开cmd进入nvme目录,执行wr_bios.bat文件内的命令fptw64 -f nvme.rom -bio
这几步太关键了。之前,我一直按电源进入休眠,过几分钟再按电源唤醒,FPTW64刷入时总是报错写保护。而按照这三步就成功刷入了

网友(2024-01-03):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哈啊

网友(2024-02-20):
直接mmtool添加nvme模块刷入不行吗???

网友(2024-04-01):
直接加NVME模块应该不行,明天也下载了试一试,H61 蛮老的板子竟然也要装WIN11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