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b360m d3v rev1.0 bios

楼主(2023-07-20):
求技嘉b360m d3v rev1.0  bios
m和b 都要

网友A:
提供BIOS需要的请放心下载!

B360M D3V (rev. 1.0).rar

网友:
刷完就好,感谢

网友(2023-11-18):
引用 网友A:
提供BIOS需要的请放心下载!

要分离吗  第一次刷bios两个bios芯片刷哪个

网友:
直接刷写不需要分离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2个BIOS同时坏滴几率不高吧,我今天也遇到这个型号,卡ad,果断拆备用BIOS换上主BIos位置,顺利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