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G7BMB48C0显卡供电掉了两个电阻引起开机掉电

楼主(2023-07-20):
HP TPN-Q208 DAG7BMB48C0显卡供电掉了两个元件引起开机掉电,补上解决

PR738,PR742

网友:
找电路图,否则不好知道

网友:
送修吧,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

网友A:
高于 300 欧姆的电阻。vga 卡
16.4 岁以下儿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于 300 欧姆的电阻。vga 卡
16.4 岁以下儿童

已搞好,谢谢

网友:
参考电压没有,导致缺供电。从而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