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75365 10代CPU主板反复加电重启 不亮

楼主(2023-07-20):
HP L75365 10代CPU主板反复加电重启  不亮。CPU供电没有,刷过BIOS。情况一样。有遇到过的吗?或者是给些建议

网友A:
测12V 供电MOS,看看有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12V 供电MOS,看看有没坏的。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
还有CPU的PWM芯片12V的检测电阻有没有异常。

网友:
最后解决了,换了主板  换了CPU还是故障一样。最后发现是电源的问题,还真是涨见识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台式机的通病。一开始根本没想到是电源的问题,能触发,就是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