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C20001T固态不识别了,能通过把颗粒换到同型号找回数据吗?

楼主(2023-07-20):
有个M2海康C2000的1T固态电脑待机完就不识别不能开机了,试了一阵子又正常开机了一次,然后按了重启,结果电脑一直蓝屏不断电,最后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后固态就不识别了,BIOS里看不到。

主控是PS5012-E12-27 颗粒是东芝的

发给抖音上一个说无法找回数据,转给淘宝上一家检测完直接变卦狮子大开口,最后寄回来了。

现在想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直接把颗粒换到新的同型号固态上,想问下各位大佬这样操作有概率找回数据吗?

网友A:
狮子大张口给你开过价的就不要试了,懂得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狮子大张口给你开过价的就不要试了,懂得都懂

这是不给钱直接撕票了?

网友:
楼主大神速来解答

网友B:
数据存在颗粒里,而且是随机存储,主控是加密的,楼主如果没有搞好,我可以帮忙搞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存在颗粒里,而且是随机存储,主控是加密的,楼主如果没有搞好,我可以帮忙搞下,

等我收到先看看是不是被维修的搞炸了  大佬处理这种一般怎么收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等我收到先看看是不是被维修的搞炸了  大佬处理这种一般怎么收费呢

看能不能搞好,费用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品牌主控的产品基本上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搞好,费用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品牌主控的产品基本上都没问题。

大佬 能麻烦私信我个地址吗 我把这个固态寄过去  我收到后看了一下感觉应该没有被重新焊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搞好,费用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品牌主控的产品基本上都没问题。

我不能发私信 大佬能不能私信我一下你的微信或者QQ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能发私信 大佬能不能私信我一下你的微信或者QQ

QQ:三六零三四一八六九

网友D:
新版EXP不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三六零三四一八六九

这个号码搜不到.... 九零六八四三八四九 这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版EXP不支持吗?

你以为3K万能的呢,传说那么厉害,买到手发现该干不了的还是干不了

网友:
内容是存在颗粒里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