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打印机无法局域网共享 网上找了好多办法都不行 求指导

楼主(2023-07-20):
最近去公司修电脑  公司要求打印机局域网共享 可是怎么共享也不行 网上也找了不少办法 都不行 求指导怎样打印机远程共享  求助 非常急

网友A:
要设好几个地方 打印机属性要共享还有网络上的更改高级共享设置 包括要同一个网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设好几个地方 打印机属性要共享还有网络上的更改高级共享设置 包括要同一个网局。

这些全都搞了  还是不行                     呀

网友:
防火墙和系统

网友:
说起来很麻烦。。,。
   各种参数设置。
最主要的是太新的系统不好共享吖

网友:
你得具体说说是怎么个不行! 错误代码是啥! 原因有不少来

网友:
你不说出来具体什么个情况,大家不好帮你

网友:
不行在什么地方

网友:
错误代码是啥!??

网友:
打印机无法局域网共享

网友:
发一个给你看能不能行

网友:
网上说把更新的系统补丁删除掉就能解决,实测没用,需要配合修复工具
实测win10系统修复后完美解决,win11系统还没遇到相同问题,自行测试吧。

网友:
连接共享打印机的主机是用什么系统?32位还是64位?什么都没有怎么帮你!WIN10和win1共享需要更改一下注册表!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具体还的看情况,可以常试用我的工具 网络访问修复工具3.7试下,服务端跟客户端都修复下,记得第3个按钮也要一并修复。如果还是不行,那就装系统吧,切记装系统一定要关系统更新,如果原装系统也存在共享问题使用工具修复!工具自己上网找下,地址我这不好发。之前就有这样的论坛发个地址就把账号禁了。

网友B(2023-09-19):
买一个USB打印服务器就行了。才几十块钱。何必呢。用电脑共享打印机不稳定。多操作系统下问问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USB打印服务器就行了。才几十块钱。何必呢。用电脑共享打印机不稳定。多操作系统下问问多多。

问题是很多 客户要共享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