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3IWL笔记本关机能充电开机不充电,电池能开机,单插电源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3-07-21):
             今天收到客户寄来笔记本联想小新Air 13IWL,留有纸条写有“原来的充电器坏了,新配了个充电器,开机用着好好的,突然自动黑屏就开不了机了”亲自试了一下,插上充电器真不能开机,用表测充电器19.5V.正常,充电器没问题。上可调电源,调到19.5V上电试机,发现待机电流在0.013—0.024之间跳动五六下就不动了回到0.没待机电流,也不充电,查看本子后盖,发现输入电压/电流 20V=3.25A,泥玛……。充电器配错了????欣喜……。把可调电源调到20V再试……。发现待机电流在0.013—0.024之间跳动几下然后集中跳到2.1几安开始充电了,心想成了,是充电器配错了,开机…………失望……。一进入系统可调电源掉到000,不充电也不上电,电池图标显电量%5,也不显已插上电源,完全是电池在供电,关机……。后可调电源又跑到2点多安在充电,心想是不是电池电量过低引起的问题,留着充电一个多小时,开机还是一样,一进入系统可调电源掉到000不充电也不上电,电池电量已充到%60了,还是板子问题了,拆机拿板,取下电池,单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在0.013—0.024之间跳无法开机,过一会掉到0000不动了,测B+公共点跳动动时有3-3.2V跳动,不跳时0V,  PQ302  5脚有20V。这是不过隔离啊,充电芯片是iSL88739A,测量ISL88739A几个键脚,18脚DCIN供电脚19.6V正常,19脚VDD 5V输出正常,11,16脚CCLIM,ACLIM电压设置脚1.44V  1.90V正常,1脚ACIN外接电源识别脚2.21V好像不正常,回想之前维修过这种芯片测这个引脚电压都在2.3V以上,测PR306电阻392K正常,PR310  48.7K也正常,经推算20V供电1脚的确是2.21V没错,达不到2.3V的,如果让1脚达到2.3V,经推算电源供电要到21V,把可调电源上调到21V插上,呵呵……待机电流0.034稳定,开机正常,再测1脚2.32V,果真是没猜错,这个脚必在2.3V以上芯片才能正常工作,装上电池,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能充电,也显示电源已插上正在充电,问题又来了,客户现在配的是19V充电器,用不了,怎么办????改呗……。PR306或PR310随便改一个,我选改PR310   48.7K加大改成55K.改后试机一切正常,完美收工。

网友A:
这个机器大师可以修好,恭喜,但是为什么大原来的设置电阻没有坏,以前是怎么可以使用的,难道他原来的适配器的电压比较高吗?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大师可以修好,恭喜,但是为什么大原来的设置电阻没有坏,以前是怎么可以使用的,难道他原来的适配器的电压比较高吗?

这位同志提问得好,我也在想你所想的问题,所以也特意去找一个原装的电源测一下电压,被你说中了,原配适配器电压标称20V.实际电压20.8V。

网友:
经典的故障。

网友:
修过索尼的机子,AC电压检测是要受控的,过压过流就会拉低这个信号,这机应该没有受控吧?

网友:
这个修好需要很扎实的基础,技术杠杠滴学习了!

网友B:
饿,简而言之黑屏,就是因为当时换了新充电器提供的电压不够,一直用电池的,相当于没电关机。
不过为什么充电到60%也不能用呢?
而且最简单的就是让客户买个20v充电器就行了吧,不过那样的话,维修费就不好意思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饿,简而言之黑屏,就是因为当时换了新充电器提供的电压不够,一直用电池的,相当于没电关机。
不过为什么充电到60%也不能用呢?
而且最简单的就是让客户买个20v充电器就行了吧,不过那样的话,维修费就不好意思收了

有钱不挣是傻瓜

网友: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换我估计要换芯片了,徒劳增加时间和成本,而且还不对症。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维修就少走弯路

网友:
感谢朋友分享666

网友:
第一次遇到 牛

网友C:
改电阻 拉低了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电阻 拉低了电压吗

加大下拉电阻抬升电压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维修个电脑就像闹着玩就修好了,佩服

网友:
楼主的基础课真是扎实吖。。。。。
;
果然不一样。赞一个

网友:
联想的遇到有这样子的,要20V电压的,正常是调19.5,或者18.5,也能开机的,但有的就是要20V以上才能正常开启。应该就是电压分压检测这方面的不一样了。要2.3V以上。

网友:
还是你牛,相差一点点电压都被你发现。

网友:
只能怪坑爹设计者的没有算准。估计原装电源也是被逼的,很少见标20实际20.8.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看完你的帖子,我修好了留在我这半个月的小新,故障和你的一样,是新配的充电器电压不够,我是修好原配充电器,不改电阻。给你100个赞……。顶你……。棒棒哒……。

网友:
厉害了hi了hi

网友:
会不会是别的问题,电压标的是20V,我用可调电源都是19v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这种精密电阻哪里搞得到
menfang
0402电阻,淘宝上要多少有多少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精密电阻哪里搞得到
0402电阻,淘宝上要多少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