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线坏了买不到

楼主(2023-07-21):
手上有一个NEC LX850/L的本子,来时不开机,拆机发现一有小块电路板烧糊了,处理好以后发现屏线也烧坏了。这个型号的配件网上都找不到,连二手的都没有。屏线是40P, 0.5间距的。遇到这种屏线坏又买不到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请大家支个招。谢谢。
不开机
求助

网友:
不一定要买原装的吧,网上应该可以买的,你搜一下,主要是看一下那个接口是啥样子的,是lvds还是fpc

网友:
不行 就修一下 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