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工控机主板MB331 BIOS

楼主(2023-07-21):
MB331进BIOS有密码,尝试多种方法和软件均不能解开,有此BIOS的大神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主板上桥下方的那个蓝色跳线帽附近有什么 丝印?是否CLR_pwd?是的话,取下电池,跳线跳另外两脚,通电触发,20秒左右关机,跳线恢复回原来的位置,装电池。看看密码是否已去除。还在的话,就麻烦了,估计是厂家弄的。看风格,挺像跳楼康代工的那些Intel原厂主板或者dell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桥下方的那个蓝色跳线帽附近有什么 丝印?是否CLR_pwd?是的话,取下电池,跳线跳另外两脚,通电触发 ...

你好,没有丝印。跳线2-3不能触发,1-2可以触发。这个主板通电自启。CMOSPWD UBCD都试了显示密码清除,开机按DEL还会有输入密码,进不了BIOS。这个主板所有的跳线都没有说明。很是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桥下方的那个蓝色跳线帽附近有什么 丝印?是否CLR_pwd?是的话,取下电池,跳线跳另外两脚,通电触发,20秒左右关机,跳线恢复回原来的位置,装电池。看看密码是否已去除。还在的话,就麻烦了,估计是厂家弄的。看风格,挺像跳楼康代工的那些Intel原厂主板或者dell主板。

厉害了,能刷富士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能刷富士康bios吗

没有找到对应的型号。
之前遇到过惠普的主板,也是有密码,解不开

网友A:
这个主板通电自启,工控主板都这样的。要么是厂家加了密码,如清华同方的bios密码。要么是有像笔记本一样的单独的存储密码的芯片。后者就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通电自启,工控主板都这样的。要么是厂家加了密码,如清华同方的bios密码。要么是有像笔记本一样的 ...

已经把SPI FLASH BIOS芯片资料考出来了,没法破译。或者找个相同型号的MB331无密码的BIOS克隆一个就可以,这个办法已经我已经在惠普的工控机上测试过了,

网友:
已经花钱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