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笔记本喇叭

楼主(2023-07-21):
HP 820 G1  i54代,开始进入系统10秒内滑动喇叭有声音,10秒以外就没有声音了,系统内很多时候没有声音的。安装系统时还不显PE。大佬们指教一二!

网友:
不显PE是什么意思,进不了PE吗

网友:
看看主板BIOS里面读没读到PE的盘,

网友:
带灯的PE盘灯不亮,引导界面不显示USB选项的PE盘符。

网友:
U盘不亮,换个口看看,不然再换个U盘试试

网友(2023-10-23):
使用PE安装版,HP工作站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