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laptop2开机不显示,高级启动项可以显示,进系统桌面黑屏

楼主(2023-07-21):
问题如下,USB部位进水后导致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
这个接口外接的是器件腐蚀严重。造成了V3P3-DSW短路接地。
屏幕供电由V3p3产生,造成开机正常但是不显示画面。
图纸,这个接的是霍尔感应器。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A(2023-08-23):
历害 技术大咖,我一台只要装显卡驱动就液晶屏黑屏,外置输出可以显示。是哪里问题,可以指点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害 技术大咖,我一台只要装显卡驱动就液晶屏黑屏,外置输出可以显示。是哪里问题,可以指点下不

之前看过和你类似的案例,好像是CPU问题,你可以找找。要么就是你驱动不对,去下载官方的SN系统镜像重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害 技术大咖,我一台只要装显卡驱动就液晶屏黑屏,外置输出可以显示。是哪里问题,可以指点下不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2463-1-1.html
这是原帖

网友:
我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