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XF3000E 板号 UX363EA芯片求助

楼主(2023-07-21):
丝印 62b7是什么芯片?

网友:
温控

网友(点评):
大哥能帮我看下这图的电阻吗

网友:
有型号吗?

网友(2024-05-10):
你好,能帮忙看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吗?丝印是IARDM

网友(2025-05-27):
请问一下这个玻璃芯片用的是65994AC吗  我手里有一台玻璃芯片短路 换上去还是不升压 CC只有一条有波形 接口和接口都换过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