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9000NM-D56

楼主(2023-07-21):
联想拯救者R9000 NM-D562 rev1.0
故障 不稳定偶尔不充电 用电池可以开机 单用电源适配器开不了机主板上公共电压 3V 5v正常。进系统电量标识没有显示充电连接,感觉是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导致的不充电。
电池接口有有14v  还有两个EC-SMCA EC-SMDA 3.3V也有波形也有

电源适配器3.3侦测电压ADAPTER-ID也有

acok  3.3 也正常
充放电芯片为BQ24780s
ACDET  由两颗电阻分压得到的2.6  也正常
准备换掉充放电芯片试试但是没有找到故障 请教下各位大神 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况嘛
补充一点  放完电后单用电源适配器能开机 重新插拔后又不能开机了,这个机器是不是要检测到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A:
直接在EC针脚上测ADAPTER-ID。此信号电压正常就刷EC程序或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EC针脚上测ADAPTER-ID。此信号电压正常就刷EC程序或换EC。

感谢,试试吧

网友:
充放电芯片BQ24780s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得考虑EC了

网友B:
用原机充电器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机充电器试试啊

用得就是原机得

网友:
有适配器功率检测,用原装试试。

网友:
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

网友:
适配器才能触发,或者买那种大功率的转接头

网友:
24780s.注意要接电池,单适配器最好吧电压调到21.5v就算中间真没有顶多不充电,不影响触发显示,按修保护隔离的思路

网友:
笔记本电脑维修师傅:15-20K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
联想、惠普、戴尔、苹果机都有
需要会芯片级维修,薪资可以谈
有意向可以联系18510199872(同微信)

网友C:
我碰到过!啥都搞了EC也换了都是时过时不过保护隔离!后面买了块料板把充电IC附件的小电阻小电容全换了才好

网友D:
最后修好了吗 我的可以充电 用电池有时候可以亮机 不用电池3  5v都不出来 上电池出来 用电池有时候也卡logo

网友(2023-08-29):
引用 网友D:
最后修好了吗 我的可以充电 用电池有时候可以亮机 不用电池3  5v都不出来 上电池出来 用电池有时候也卡logo

客户拿走了。

没修好   买了块坏板来修,ec还是短路的。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啥都搞了EC也换了都是时过时不过保护隔离!后面买了块料板把充电IC附件的小电阻小电容全换了才好

厉害。现在笔记本是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