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9S Plus黑屏加触摸失灵(电源输出供电电感虚焊)

楼主(2023-07-21):
      OPPO R9S Plus,故障为黑屏加触摸失灵。将主板拆出来检测,既然是黑屏家触摸失灵,我们先检查一下座子显示座的外观和阻值是否正常,检测完发现座子附近没有掉件,阻值也都正常,测量了显示供电和背光供电也都有,说明不是显示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换个思路思考了......接下来又如何呢?看下文详解:

      【故障机型】OPPO R9S Plus

      【故障现象】黑屏加触摸失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OPPO R9S Plus,故障为黑屏加触摸失灵。

      这种我们首先更换屏幕排除外配,后面再考虑修主板,换了个好的屏幕过来后发现故障依旧,说明不是屏幕的问题,将主板拆出来检测,既然是黑屏家触摸失灵,我们先检查一下座子显示座的外观和阻值是否正常,检测完发现座子附近没有掉件,阻值也都正常,测量了显示供电和背光供电也都有,说明不是显示的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换个思路思考了,时好时坏大部分都是有芯片或者元件虚焊导致的,但是测量显示座的阻值没有发现有明显阻值偏大或者偏小的阻值,呢就把目光放在电源上看一下,因为R9S Plus的通病也有电源或者电感虚焊导致的黑屏,风枪开到200°在电源附近吹了几秒,用镊子一挑有一颗电感就掉下来了,查看图纸是L4002这颗电感虚焊了。

OPPO R9S Plus黑屏加触摸失灵 图1

      找了颗发财电感把焊盘拖平,再开机测试,过了半小时都没有黑屏,说明故障应该修复了,接着继续测试稳定性。

OPPO R9S Plus黑屏加触摸失灵 图2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