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UF B360M-PLUS GAMING S

楼主(2023-07-21):
华硕TUF B360M-PLUS GAMING S
PCI-e复位电压和时钟电压都正常,但不显示

网友:
会不会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A:
不插内存条时,蜂鸣器也会滴滴滴滴响报警。内存条是好的,插上内存条之后就不显示,也不报警,是不是桥虚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条时,蜂鸣器也会滴滴滴滴响报警。内存条是好的,插上内存条之后就不显示,也不报警,是不是桥虚焊 ...

BIOS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坏的可能性最大,

  BIOS坏了,就应该是没有任何反应,他这插上蜂鸣器还能报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IOS坏了,就应该是没有任何反应,他这插上蜂鸣器还能报警呢

上面三个供电,只有最左边一个MOS管有1.04Ⅴ,其它两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三个供电,只有最左边一个MOS管有1.04Ⅴ,其它两个没有

红色的一组下管D极有电压1.04Ⅴ,橙色的两组下管D极没有电压

网友A:
好了,是CPU与底座接触不好。但上述供电已然只有一个,另外两个没有,但已经能正常进入系统,不知什么原因,望高手来讲课

网友A:
CPU i5 9400F这个cpu不集成显卡,那两组供电有可能是集显供电,因为这个cpu没有集显,所以没有供电。

网友:
可见维修需要先小后大,细心细致耐心,绝对不能直接干PCH,不能把问题扩大化,一切小的可能都排除了再动真刀*WF词语*,以至重型武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BIOS坏的可能性最大,

谁对你说的BIOS坏会没反应,台式机主板的BIOS又不参与触发,笔记本BIOS坏了会导致不通电,台式机主板报警不是BIOS就是内存总线或者spd出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刷完不行再找主板问题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对你说的BIOS坏会没反应,台式机主板的BIOS又不参与触发,笔记本BIOS坏了会导致不通电,台式机主板报警不是BIOS就是内存总线或者spd出问题了

师兄说的对,有的BIOS程序不是完全损坏,主板也能跑码如61   62     4F   96等,乛般需要刷BIOS。也有BIOS损坏,完全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i5 9400F这个cpu不集成显卡,那两组供电有可能是集显供电,因为这个cpu没有集显,所以没有供电。

不一定吧,以往的板子来看GT电(显卡集成显卡供电)不拉载时不起来,只有在进系统的一瞬间又起来。平台不一祥好像也有差异,但是大多数好像都是起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兄说的对,有的BIOS程序不是完全损坏,主板也能跑码如61   62     4F   96等,乛般需要刷BIOS。也有BIO ...

台式机有BIOS参与触发的哈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三个供电,只有最左边一个MOS管有1.04Ⅴ,其它两个没有

下面两组是集显,只有短暂的波形,只有亮机进系统负载集显才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是CPU与底座接触不好。但上述供电已然只有一个,另外两个没有,但已经能正常进入系统,不知什么原因 ...

那是集显供电,进系统看视频之类用到集显才有电压出来

网友(2023-10-30):
有没有确认过BIOS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