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卡拉米的维修日记之联想老通病、外星人七声报警CPU贯穿伤。

楼主(2023-07-21):
小卡拉米的维修日记
是的,还是我,那个每天换配件的小卡拉米。
趁着狂风暴雨,直接进入正题吧。
故障1、联想Y7000p电池使用正常,插电源自动黑屏。版号NM-C371。
大伙多多少少都有修到这个问题吧。老同病了。具体看图片吧。

故障2、联想X13  由于经常只有快递单号,问题只能靠盲猜。
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习惯了(我还是喜欢写小纸条的客户)
机器拿到手就能开机,外观检测出充电接口损坏。(需要订货)
估计在客户手里的表现就是不充电、亦或是接口问题。这都是我个人猜测而已。
拆开机器一看,低温锡,好家伙。接口直接变形。再看一张图吧。
接口大伙都会换吧,结果就不多说了。

故障3,外星人嘀嘀嘀七声报警,还是依旧没写小纸条,只有快递单号。。。。。。。。
机器没修过,但是拆过。键盘接口、触摸板接口扣子全断。
开机电流卡在1.0A不动,会先后自动重启三次。
拆开机器一看,屏线好像没完全插紧,难道又是个漏。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那么简单的事,这种鱼我捡不到。
插了屏线,故障依旧。那就三板斧先抡一遍再说。
先刷个BIOS,毕竟BIOS都没刷过的机器,先排除一下。
故障依旧,还是依旧,嘀嘀嘀嘀嘀嘀滴七声报警。
心想难道CPU坏了。毕竟四代的CPU也坏的不少。
拆开铜管一看,呦呵,CPU直接贯穿伤。

修与不修由价格和价值决定。
好了好了,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是专换配件的小卡拉米。有空我再来与各位分享。

网友A:
这个必须给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给加个分

谢谢老哥。

网友B:
你说的这个CPU贯穿是啥一下?是CPU硬划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CPU贯穿是啥一下?是CPU硬划伤??

CPU晶体裂开了

网友:
对的,对的,CPU晶体裂了,明显的一条痕迹。

网友C:
你说的这个CPU贯穿是啥一下?是CPU硬划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CPU贯穿是啥一下?是CPU硬划伤

Cpu晶体开裂。一条很明显的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维修厉害,谢谢分享

小卡拉米一个,分享分享日常。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小卡拉米一个,分享分享日常。

网友:
CPU晶体裂开了

网友:
是的,没错。

网友F:
我有一次更换四代CPU,600块钱买的,装完从BGA上拿下来一看,晶体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次更换四代CPU,600块钱买的,装完从BGA上拿下来一看,晶体裂了。

这东西,谁也说不准。

网友G:
好技术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技术  多谢分享

闲来无事,分享日常吧。

网友H:
修与不修由价格和价值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与不修由价格和价值决定。

确实如此

网友I:
维修好习惯,做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好习惯,做记录。

有时候经验和实际会有很大的差距,经验很容易忽略细节。

网友:
晶体分半了  厉害了    CPU到底经历了什么

网友:
换主板可能好点现在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
cpu晶体炸了吧

网友:
炸了炸了,是真的炸了。

网友:
CPU晶体都炸了

网友J:
炸了炸了,是真的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炸了炸了,是真的炸了

还有个msi南桥炸晶体的

网友(2023-08-27):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加分了

网友:
笔记本的CPU是FCBGA封装,是Flip-Chip倒装,顶部不是硅片,而是一层金属片,这种其实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