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脑主板可以坏到什么程度,看看,

楼主(2023-07-21):
一块华硕H61M-K主板,ver1.02,可以开机正常运行系统程序,有三个问题,不能上网,没有声音,两个USB口不能用。具体是声卡网卡驱动都正常,网口灯不亮,网口下面两个USB口没有反应。加焊南桥没有作用。检查发现,声卡3V供电有,5V供电没有,对地阻值1.6欧,基本短路。更换声卡芯片,5V出来了,但是设备管理器声卡彻底没有了。后发现是AU1C9,与AR11,被热风吹不见了。补上两个零件,声音出来了。AR11是进入南桥的零件,难怪前面发现不了声卡。两个USB口发现是旁边一个零件坏了,换上,好了。网卡3V供电正常,附近一个零件坏了,换上,网口灯亮了。

网友:
桥没坏就应该高兴了

网友:
十年前的老物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