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上只有24+6pin电源,板

楼主(2023-07-21):
手头上只有24+6pin电源,板子上是8口座子,我把6pin插上,不能触发,拔了6pin,能触发(但电源线要重新拔插),电路中未发现任何安全检测电路,是电源功率不足以带动这块板子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网友:
电脑电源上面的6PIN插头是给独立显卡辅助供电的,不能给CPU单独供电,主要是这个6PIN插头出线位置与CPU需要的单独供电的电源插座位置完全相反,绝对不可以给CPU单独供电使用。

网友:
大佬,出线位置与电源插座位置相反在哪里看?

网友:
插上就烧,但是插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