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显示器长时间关闭再开无信号

楼主(2023-07-22):
我这一客户他是电脑晚上不关,光把显示器电源关了,早上再把显示器打开就是无信号,需要重新插拔一下HDMI线才行。就是问有没有法不用重新插拔信号线就让它直接显示。HDMI线换过,显示器菜单里信号输入也是HDMI。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你就确定一定是显示器问题吗?
\     电脑主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确定一定是显示器问题吗?
\     电脑主机呢

他后台挂的游戏,显示器重新插拔HDMI线后显示器显示的也还是挂机的画面,也没死机重启什么的。给他了一台代用的显示器用着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是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B: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逐一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逐一排除吧

显示器在我这边又不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关注

网友:
AOC的显示器吗

网友:
不是,长城旗下的wescom。客户把机器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