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S23A750D显示器的维修思路

楼主(2023-07-22):
一台三星S23A750D显示器,满屏竖彩色条纹,但是条纹背后显示正常,查逻辑板缺2.5V,其它电压正常,用1117接5V转换后直接供2.5V故障依旧,求教大神们怎么维修。

网友:
有些是需要压屏机的

网友:
屏问题,压屏和买一个二手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自己拿电烙铁加软胶条加热试试!

网友:
二手价格差不多

网友:
模组和里边液晶玻璃的型号是啥,麻烦顺便给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