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 R570-O4G

楼主(2023-07-22):
请教各位大哥 这个供电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A:
是5V供电芯片吧,是不是RT7296

网友:
你可以用关键字搜索 RT9611CGQ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5V供电芯片吧,是不是RT7296

rt7296是其他形状,不像那个驱动IC。

网友:
RT9611CGQW  4脚供电,6脚接地,对比下看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