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HP1136电源板图纸手绘

楼主(2023-07-22):
       接到一台打印机不通电,找了一圈发现并没有图纸,准备换板的时候发觉也挺贵的,于是手绘了一份电源部分的图纸,由于时间关系位号和参数并没有时间去修改,看一下原理就行了。
       画了一会儿发现竟然是自激电源,这个还是远古时期的设计了吧。
       本机不通电,测试输出只有1.5v,按图纸上断开PC202电压输出24V正常,这一路是开关和保护电路,逐一断开查找故障即可。最后查到是开关漏电(我晕,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拔下开关小板,泪奔)。到此维修结束,所以也没有时间去修改元件参数和位号了,各位师兄将就看吧。轻喷。

网友:
哥们,绘制电路图,不错哦!

网友:
楼主,辛苦了,自己绘制电路图分享给大家,谢谢了

网友A(2023-11-04):
请问我的1136打印机Q202位置上的丝印是C1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还有一台同样位置的丝印是7W把我整糊涂了,恳请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的1136打印机Q202位置上的丝印是C1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还有一台同样位置的丝印是7W把我整糊 ...

你理一下这部分的电路,看印制板丝印是三极管,只需要确定是NPN还是PNP就随便找一个就行了,一般都是NPN的。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的1136打印机Q202位置上的丝印是C1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还有一台同样位置的丝印是7W把我整糊 ...

Q202   NPN管 3904 换上。  我的是HP1108  ,连接这Q202 的,还有一个二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