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r2.0 ver1.01 可以触发不亮机

楼主(2023-07-22):
如题,主板可以触发,cpu供电1.7v,cpu发热也正常,示波器看bios的1,2脚有正常波形输出,就是主板外接喇叭没有自检通过的一声滴响,对于时序不是很了解,bios的2脚有输出以后到哪个步骤,cpu已经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A:
内存条换一下,测各个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还是不亮机就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换一下,测各个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还是不亮机就刷一下BIOS试试

u,内存,bios都弄过了,得空看看复位正常不正常再说了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所有电压再测一遍,电压正常了再复位测试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所有电压再测一遍,电压正常了再复位测试一遍

主要电压正常,显卡a11有3.3v,a13.a14也正常,得空时在io周边下下功夫。

网友:
没过内存吧,集显供电出来么

网友(2023-08-24):
经过不懈努力,楼上说得有点碰到边,就是cpu自检没有过内存,内存1.5,0.75,3个3.3v都正常,经过清洗内存槽,反复拔插内存,现在正常了,可能是接触不好。这个板有点怪,不插内存不报警不跑码,可能是南桥有点虚焊了。

网友:
学习到了,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