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市犍为县电脑日常维修

楼主(2023-07-22):
乐山市犍为县电脑维修店分享个日常维修,华硕H81 I3 4170主机维修,故障是黑屏。经检测是主板问题。折腾一会儿开机了,放旁边测试,一会黑了唤不醒了,再一顿输出,一直报错CPU-FAN error。开机后报错CPU-FAN error,看着转的起劲的风扇,又想到上次B85的故障,感觉是BIOS风扇的参数不对或者COMS。随即进入BIOS设置,查询有关CPU-FAN的参数设置。将CPU FAN speed 设置为【Ignore】保存重启后故障消除。解决交机吃午饭。
0833-4219500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不错,谢谢了

网友:
大哥,开始是开机黑屏,你折腾下就能显示了。是内存接触不良吧,然后风扇报错,你说你是把主板拆出来了的是吧?这个华硕,有cpu风扇专用插座,不插就会报错f1.当然也可以bios里面关闭,再教你一招。清华同方有一款机器,cpu风扇插错或不插直接开机不显示,会滴滴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