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3-07-22):
oppo A5 刷视频有声音,录音没有声音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刷视频有声音说明扬声器是好的,录音没声音应该是麦克风有问题吧

网友:
视频是扬声器, 录音是麦克风, 如果麦克风没有录到声音,那你播放就算扬声器好的,也不会有声音。 钱都没赚到怎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