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南桥固定散热器的半圆环扣叫什么名字?我要买10套

楼主(2023-07-22):
前几天单位有2个联想IH81M南桥挂了,想加个散热器,但是这个主板缩水连装散热器的环扣都没有焊上。公司里十几套这联想品牌机只有一个焊上并且装了散热器。

我现在打算自己买10套散热器和环扣焊上,可是不知道环扣的正确名字,在某宝黄鱼乱搜找不到,求正确的名字。或者论坛谁有这南桥散热器和环扣卖?

网友A:
联想8系列主板,早期生产的,有南桥散热片。后期技术先进了,再生产出来的主板,就没有。
比如IS8XM主板(Q87芯片组)早期的主板有南桥散热片,后期生产的,就没有南桥散热片(我现在用的这块IS8XM是后期的产品,也没有南桥散热片。开机时用手摸过南桥,不热)。

你进淘宝主页,选“店铺”搜索”联想台式机一体机备件“,这家店里面有好多联想的南桥散热器,你问问卖家有没有你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8系列主板,早期生产的,有南桥散热片。后期技术先进了,再生产出来的主板,就没有。
比如IS8XM主板(Q ...

再不行就找淘宝上那些批发联想IH81M主板的店铺,问他们可不可以拆10套散热器和环扣卖给你

网友B:
桥不需要散热,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不需要散热,神奇

我的联想M8500T(Q87)也是从网上买的,当时还问卖家,为什么没有南桥散热片,他说这块主板从联想出厂的时候就没有。
这里有关于品牌机主板南桥没有散热片这个问题的讨论。包括联想Q87。
https://bbs.pceva.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068&ordertype=1

网友:
没有拿个,电阻的剪脚铁丝也可以,

网友:
原装都没加,你操这个心干嘛

网友C:
主板没有南桥散热片,只要不是长期不关机,就不容易坏

网友:
南北桥散热片;304不锈钢弹簧丝,量好相关数据叫商家帮忙定型。
或者买具有粘性的导热胶+散热片。

网友D:
自己用铜线焊接一个就行

网友:
在h61报废主板拆过去用

网友E:
报废的h61 h81上拆  没有就去收破烂找坏主板

网友:
同样的芯片组,有些主板优化的好,桥根本不热,所以不需要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铜线焊接一个就行

我也这么想

网友:
南桥散热器及支架

网友:
桥只有几瓦,发热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没有南桥散热片,只要不是长期不关机,就不容易坏

公司里基本就是24小时开机,不是自己的电脑随便艹,已经坏过3个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废的h61 h81上拆  没有就去收破烂找坏主板

只搜到有散热器没有这个弧形支架卖。论坛里面有没有卖散热器的?他们应该可以拆下支架一起卖

网友:
可以买硅胶。网上有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桥坏短路  不是没有散热器的原因,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有散热器的桥一样击穿

网友:
叫   U型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