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 找不出短路

楼主(2023-07-22):
这个短路的地方全部拆了也还是短路,难道是板层短了吗,有没有大佬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是公共点短路,拆除u6302 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公共点短路,拆除u6302 尝试

烧机,电压调小一点吧

网友:
用個1v去燒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