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8500T(Q87主板)BIOS加入NVME协议,用编程器直接刷入即可

楼主(2023-07-22):
BIOS版本号为FBKTE0AUS,发布日期为2021年12月23日,两个附件8M-nvme.bin\4M-mvne.bin,用编程器分别刷入8M、4M的BIOS芯片即可。启动后进入BIOS,将OTHER项调整为首启动项,即可实现PCIE转接NVME SSD固态硬盘启动。

网友:
亲测可用!

网友:
笔记本能添加吗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前提是要有M.2插槽啊。
没有M.2插槽,刷入nvme也没用,内部空间不够,没法用转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前提是要有M.2插槽啊。
没有M.2插槽,刷入nvme也没用,内部空间不够,没法用转接卡。

如果带M.2插槽,那肯定原生支持NVME SSD固态盘,但若没有,就比较困难了,一般笔记本主板都不会带pciE插槽,无法加装pciE转接卡。

网友A:
我的联想M8500T (IS8XM),用常规的CSMCORE添加方式(nvme模块和CSMCORE在同一卷),出现过两次异常,一个是开机进入BIOS后,刚开始键盘可以用,后面键盘突然失灵,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二是重启按F1进入BIOS时,卡在联想的logo界面不动(见下图),只能强行关机。上面的两种异常情况,并不是一直有,只是偶尔出现。不知道是添加nvme模块导致的,还是我的主板自身就有问题。楼主如也遇到这种情况,还请告知一下。
我现在又用编程器刷回第二种添加方式了,就是nvme模块和CSMCORE不在同一卷,而是在那个4M文件的倒数第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联想M8500T (IS8XM),用常规的CSMCORE添加方式(nvme模块和CSMCORE在同一卷),出现过两次异常,一个是开机进入BIOS后,刚开始键盘可以用,后面键盘突然失灵,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二是重启按F1进入BIOS时,卡在联想的logo界面不动(见下图),只能强行关机。上面的两种异常情况,并不是一直有,只是偶尔出现。不知道是添加nvme模块导致的,还是我的主板自身就有问题。楼主如也遇到这种情况,还请告知一下。
我现在又用编程器刷回第二种添加方式了,就是nvme模块和CSMCORE不在同一卷,而是在那个4M文件的倒数第二行。

这种情况好像是你的BIOS问题

网友:
你下载我发的附件,用编程器刷入试试,我用没有出现你的问题。

网友:
我的BIN文件添加的NVME模块是在CSMCORE在同一卷,用CH341A编程器向两个BIOS芯片分别刷入的。

网友:
必须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看起来8500T刷机,没有编程器是不成的

网友B:
必须用编程器刷

网友C(2023-09-23):
有哪位大师刷新后介绍一下流程,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哪位大师刷新后介绍一下流程,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进BIOS设为UEFI启动,固态硬盘改为gpt分区格式,用优盘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你好1500188.我刚买了CH341A准备明天试试手

网友:
今天用买的CH341A试手一下。说说感觉受,我是在WIN11下安装程序。要用CH341A查Q87主板U4.U5二BIOS芯片型号。左U4是MX25L6405D,要刷8M的容量,右U5是MX25L3205D,要刷4M的容量,版本是2021.12.23.有NVME可以上PCIE的NVME硬盘,这理提醒一下最好用NEOPROGRAMMER软件刷机,我刚开始用CH341A代的刷机软件老报故障。刷不了后上网查一下。用NEOPROGRAMMER软件刷机好好用,

网友:
CH341A搭配NeoProgrammer这个软件是最好用的。我买CH341A编程器的时候,卖家推荐的就是使用NeoProgrammer,win 10系统下没问题。但发现用win 7就不行,NeoProgrammer识别不了BIOS芯片,可能win 7不能完美支持这个软件的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编程器刷

貌似用intel的FPTW搭配UEFITool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