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X79Z 2.4B 超频+m2微码 bios(附主板图片)

楼主(2023-07-22):
感谢论坛里的各位前辈和大神们的无私奉献和帮助,先是找到了华南X79Z 2.4B对应主板型号的老毛子的鸡血BIOS,使我的三星32G内存1333MHZ频率,在BIOS里能超频到1866MHZ,原来的BIOS保存了,修改完还是1333MHZ,不知道为什么,刷老毛子鸡血BIOS就能保存,生效了。又按前辈的指导,在BIOS里添加了NVME的固态硬盘微码,支持了转接卡上M2固态硬盘,让M2固态装win7 64位GHOST系统做启动盘,唯一的遗憾是只能是GUID分区,不能MBR分区,也是怪事,不研究了,能用就行,X79就是怪事多,去年用过一块没有牌子的X79,b85芯片,那个主板自带M2接口,它就能MBR格式的win7启动。
现将自己找到的华南X79Z 2.4B主板老毛子鸡血BIOS《X79Z_2.4b_smartfan_slic_mult_ram_smartfan_patch.rom》和自己在老毛子鸡血BIOS基础上添加M2微码的BIOS《X79Z_2.4b+nvme+chaopin.rom》上传到论坛,希望能帮到以后用到这款主板的朋友。

X79Z_2.4b+nvme+chaopin.rom

老毛子鸡血+M2固态

X79Z_2.4b_smartfan_slic_mult_ram_smartfan_patch.rom

老毛子鸡血

网友A:
谢谢分享下来试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下来试用一下

这款主板没有M2接口,我用的是转接卡上的intel的m2固态,插在离CPU近的PCIE的16X插槽中,能达到900多兆,离CPU远的插槽就降到800多兆了,不知道你的速度怎么样?是盘的事还是主板的问题,最大只能900多兆,我看有人用转接卡,能1300到1500多兆,

网友:
不知道大家,在X79主板上,用转接卡上M2固态硬盘的速度是多少?我是用的intel芯片的杂牌固态硬盘,插在离CPU近的PCIE的16X插槽中,能达到900多兆,离CPU远的插槽就降到800多兆了,我看有人用转接卡,能1300到1500多兆,不知道大家速度都是多少?是不是硬盘的问题,还是接口就这么大的速度?

网友C(2023-09-30):
您好,这个主板有BIOS写保护吗?我刷的时候老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主板有BIOS写保护吗?我刷的时候老出现错误

没发现写保护,你是怎么刷的,不行的话换个系统刷一下,我是在win7下刷的,用aufw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主板没有M2接口,我用的是转接卡上的intel的m2固态,插在离CPU近的PCIE的16X插槽中,能达到900多兆,离CPU远的插槽就降到800多兆了,不知道你的速度怎么样?是盘的事还是主板的问题,最大只能900多兆,我看有人用转接卡,能1300到1500多兆,

换成e5v2读写数据可以翻个倍

网友D:
可以用mbr,在boot选项最后一项修改成仅传统那个项目就ok

网友E(2023-11-01):
大哥你上传的格式是不是错了,下载来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mbr,在boot选项最后一项修改成仅传统那个项目就ok

如果改成传统模式,是不是就不能选择AHCI模式,m2固态硬盘选AHCI模式是不是没有什么用呀,如果没什么影响,那我就用传统模式试一下,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ahci模式速度快,所以一直想用ahci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上传的格式是不是错了,下载来打不开啊

不能吧,你换个解压软件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形,换个电脑就好使了,很奇怪,没深入研究过,如果换解压软件不好使,就换台电脑。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2024-01-13):
不知道有没有S3

网友(2024-05-24):
鸡血BIOS必备

网友(2024-12-19):
非常感谢分享,找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