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安装驱动时提示错误

楼主(2023-07-23):
故障现象:在win10中,安装所有的驱动都会提示:windows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 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
折腾到凌晨,终于解决了问题
解决方法:打开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DeviceInstall\Parameter 将DeviceInstallDisabled 的值改为 0重新安装驱动即可

网友A:
新装的系统?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装的系统?应该不会吧

不是新装,这是换主板客户不想换系统。

网友B:
设备安装禁用怎么会打开呢?人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备安装禁用怎么会打开呢?人为?

不大可能是人为,有可能是某些软件禁用了,但也不好说,这台机子经过同行的手,一直蓝屏搞不定退机后,才被我接下来的

网友:
重新安装驱动即可